想开发一个GUI,有必要知道WinCE吗?

楼主:
买了一个触摸屏,带的是WinCE系统,想基于其开发一个GUI,需要知道WinCE系统吗,还是只要在上面直接开发GUI,比如用labview,VB,VC。
就类似PC的winXP系统时的,即使我们不知道XP的细节,但是也可以基于其开发界面。

之前没接触过WINCE,没有概念。

网友:
需要安装wince对应的SDK才能进行界面的编程 SDK中已经写好了驱动 只需要在应用中调用驱动的函数就行了

网友:
会windows编程,以及SDK就够了,WINCE下的win32, MFC与x86有的用法基本类似,当然没有X86上的强大,毕竟是嵌入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