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运行在SDRAM中,不知道为什么运行速度比在FLASH中运行变慢了。

楼主:
使用LPC1788,APP运行在SDRAM地址0XA0000000处,感觉程序执行速度明显变慢了。APP应用程序原本在FLASH地址为0X2000处执行没有问题的。
(1)、BootLoader基本情况,使用CPUCLK=120MHZ,EMCCLK=60MHZ,PCLK=60MHZ,跳转到SDRAM中执行APP,中断向量表存放在SRAM。
(2)、APP基本情况,使用CPUCLK=120MHZ,EMCCLK=60MHZ,PCLK=60MHZ,TFT显示,NAND使用Yaffs2文件系统,SD卡使用FATFS文件系统。
遇到问题:
(1)、TFT显示刷屏明显变慢。同样的APP程序,SDRAM中刷屏速度比在FLASH中刷屏慢了好几倍。
(2)、在FLASH中运行NAND FLASH的yaffs2文件系统正常工作,在SDRAM中就成了问题,没有挂载完成。这个尚没有调试查找问题。但是执行NAND的底层测试程序知道底层函数没有问题。
(3)、SD卡底层发送接收数据在SDRAM中都出现错误中断,或RX Overrun,或TX underrun,这是20MHZ的情况,只有将SD卡的SD模式调低为1MHZ速度才没有发生错误。
在SDRAM中运行的程序不应该是速度更快吗?为何会出现速度变慢的问题呢。请教各位大神有何看法啊!求帮忙!求指导!

网友:
直接用最简单的for循环测试,发现在SDRAM中运行的程序比在FLASH中运行的程序慢,执行for循环的时间多了几倍,并且SDRAM中for循环执行的时间会随着SDRAM 时钟的增大而变快。请问这是SDRAM参数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因为就LPC1788来说,跟ARM9架构是不同的,ARM9在操作SDRAM时,已经搭建了容量大的instruction Cache和Data  Cache,其在SDRAM运行程序速度才得以提高。就FLASH,SRAM,SDRAM来说,在没有添加任何机制的情况下,应该是SRAM速度最快,SDRAM次治,最后才是FLASH,LPC1788在FLASH中运行速度快,是因为添加了FLASH加速器才实现的。以上问题的原因就是源于这个。

网友:
恩,有道理。。。。。。。。。。。

网友:
看错了,楼主说的sdram,确实如此,已编辑

网友A:
本人使用芯片为LPC1788,开发工具是MDK,使用ULINK调试工具(SDRAM起始地址为0xA0000000)
在经过一些努力,终于可以实现应用程序跳转到SDRAM中运行,但是不加中断的情况下,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一旦加入中断,程序无法进入中断
    中断向量表我是这样写的:(中断向量表想映射到SRAM里,原因是由于只支持1G空间的映射)
volatile u8 int_vector_table[64] __attribute__((at(0x10000000)));
void init_interrupt_controller(void)
{
volatile const u8 *org_table = (u8*)0xA0000000;
int i;

for(i=0;i<128;i++)
{
int_vector_table[i]=org_table[i];
}
}
init_interrupt_controller();
SCB->VTOR = 0x10000000;
做了一些实验,调试中memory中 显示0xA0000000和0x10000000内容一致
期望大神的帮助和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使用芯片为LPC1788,开发工具是MDK,使用ULINK调试工具(SDRAM起始地址为0xA0000000)
在经过一些努 ...

为什么是U8格式 定义64个字节 for循环里面却是128个字节循环,不是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