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寄存器版本的CRC试验+片内外设CRC和软件算法得到的校验值比较

楼主:
这篇是FR5969的CRC校验的寄存器的版本的简单试验。

       一组16个16位的随机数字移入CRC模块,以此同时也把这一组数据使用CRC-CCIT-BR algorithm软件算法处理。由于基于软件的算法只能处理8位的数据,所16位的数据在使用软件算法时需要拆分成两个8位的数据。比较使用这两种方法等到的校验值,校验值相等的话点亮P1.0控制的LED2,反之亦然。
首先通过向CRCINIRES中写入16位的初始值(种子),作为CRC发生器的初始值。向 CRC中写入数据,要参与CRC运算的数据必须按照与源生成CRC校验的相同顺序写入CRC数据输入寄存器CRCDIRB中,从CRCINIRES寄存器中读出校验值。

//******************************************************************************
//   MSP430FR59x Demo - CRC16, 比较 CRC 输出的校验字和使用软件算法得出的校验字
//
//   描述: 一组16个16位的随机数字移入CRC模块,以此同时也把这一组数据使用CRC-CCIT-BR algorithm
//         软件算法处理。由于基于软件的算法只能处理8位的数据,所16位的数据在使用
//         软件算法时需要拆分成两个8位的数据。比较使用这两种方法等到的校验值,校
//         验值相等的话点亮P1.0控制的LED2,反之亦然。
//
//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1MHz
//
//                MSP430FR5969
//             -----------------
//         /|\|                 |
//          | |                 |
//          --|RST              |
//            |                 |
//            |             P1.0|--> LED
//
//   IC爬虫    QQ:1394024051
//
//   Sep 2014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6.1
//******************************************************************************
#include <msp430.h>

const unsigned int CRC_Init = 0xFFFF;

const unsigned int CRC_Input[] = {
  0x0fc0, 0x1096, 0x5042, 0x0010,           // 16 random 16-bit numbers
  0x7ff7, 0xf86a, 0xb58e, 0x7651,           // these numbers can be
  0x8b88, 0x0679, 0x0123, 0x9599,           // modified if desired
  0xc58c, 0xd1e2, 0xe144, 0xb691
};

unsigned int CRC_Result;                   // 用于保存CRC16 module得到的校验值
unsigned int SW_Results;                   // 用于保存软件收发得到的校验值

unsigned int CCITT_Update(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软件算法得到的校验值函数声明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 Configure GPIO
  P1OUT &= ~BIT0;           // 设置P1.0的上点起始状态:输出低电平
  P1DIR |= BIT0;            // 设置P1.0的上点起始状态:输出低电平

  PM5CTL0 &= ~LOCKLPM5;     // 关闭上电端口默认输出高阻抗的功能,使能上电保持起始设置

  // 使用芯片内部的CRC模块计算校验值,First, use the CRC16 hardware module to calculate the CRC...
  CRCINIRES = CRC_Init;     // 初始化CRC16 HW module,首先通过向CRCINIRES中写入16位的初始值(种子),作为CRC发生器的初始值。

  for(i=0;i<16;i++)
  {
    // Input random values into CRC Hardware
    CRCDIRB = CRC_Input[i];                 // 向 CRC中写入数据,要参与CRC运算的
                                            //数据必须按照与源生成CRC校验的相同顺序写入CRC数据输入寄存器CRCDIRB中
    __no_operation();
  }
  CRC_Result = CRCINIRES;                   // 从CRCINIRES寄存器中读出校验值
  /****************************************************************************/

  // 使用软件算法计算校验值,Now use a software routine to calculate the CRC...

  SW_Results = CRC_Init;                    // Init SW CRC
  for(i=0;i<16;i++)
  {
    // First input lower byte
    SW_Results = CCITT_Update(SW_Results, CRC_Input[i] & 0xFF);
    // Then input upper byte
    SW_Results = CCITT_Update(SW_Results, (CRC_Input[i] >> 8) & 0xFF);
  }
  /****************************************************************************/
  // 比较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校验值
  if(CRC_Result==SW_Results)                // 如果相等
    P1OUT |= BIT0;                          // 点亮LED
  else
    P1OUT &= ~BIT0;                         // 不相等熄灭LED

  while(1);                                 // infinite loop
}

/*******************************************************************************
*函数名 :CCITT_Update
*描述   :软件方式计算循环冗余校验
*输入   :init-初始值,input-需要校验的数据
*输出   :CCITT-计算得到的校验值
*调用   :内部调用
*******************************************************************************/
unsigned int CCITT_Update(unsigned int init, unsigned int input)
{
  unsigned int CCITT = (unsigned char) (init >> 8) | (init << 8);
  CCITT ^= input;
  CCITT ^= (unsigned char) (CCITT & 0xFF) >> 4;
  CCITT ^= (CCITT << 8) << 4;
  CCITT ^= ((CCITT & 0xFF) << 4) << 1;
  return CCI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