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驱动tft的问题

楼主:
自己把51的驱动一直,驱动器时ILI9325,可是一直驱动不了,连清屏都做不到,程序如下
lcd.h
#ifndef _LCD_H
#define _LCD_H
#include "sys.h"
#include "msp430x14x.h"
//定义控制端口
#define DATA_L_IN P2DIR =0X00
#define DATA_H_IN P4DIR =0X00   //数据口设置为输入
#define DATA_L_OUT P2DIR =0XFF
#define DATA_H_OUT P4DIR =0XFF  //数据口设置为输出
#define TFT_L2MCU  P2IN
#define TFT_H2MCU  P4IN        `         //要输出的口
#define MCU2TFT_L  P2OUT
#define MCU2TFT_H  P4OUT        //输入的数据

#define CMD_OUT P3DIR=0XFF
#define RS_H P3OUT |=BIT0
#define RS_L P3OUT &=~BIT0  //RS 数据/命令 分别设置为高低电平
#define WR_H P3OUT |=BIT1
#define WR_L P3OUT &=~BIT1  //WR 写使能 分别设置为高低电平
#define RD_H P3OUT |=BIT2
#define RD_L P3OUT &=~BIT2   //RD 读使能 分别设置为高低电平
#define CS_H P3OUT |=BIT3
#define CS_L P3OUT &=~BIT3   //CS 片选端 分别设置为高低电平
#define REST_H P3OUT |=BIT4
#define REST_L P3OUT &=~BIT4 //复位端
#define CS P3OUT&BIT3
//定义LCD的尺寸
#define LCD_W 240
#define LCD_H 320
extern ulong BACK_COLOR,POINT_COLOR;

void LCD_Init();
void LCD_Clear(uint Color);   //清屏
void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void LCD_WR_DATA(int da);  //发送16位参数
void LCD_WR_REG(int da);
void LCD_WR_DATA8(char VH,char VL); //发送数据-8位参数

void LCD_DrawPoint(uint x,uint y);//画点
void LCD_DrawPoint_big(uint x,uint y);//画一个大点
uint  LCD_ReadPoint(uint x,uint y); //读点
void Draw_Circle(uint x0,uint y0,uchar r);
void LCD_DrawLine(uint x1, uint y1, uint x2, uint y2);
void LCD_DrawRectangle(uint x1, uint y1, uint x2, uint y2);
void LCD_Fill(uint xsta,uint ysta,uint xend,uint yend,uint color);
/*void LCD_ShowChar(uint x,uint y,uchar num,uchar mode);//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ShowNum(uint x,uint y,ulong num,uchar len);//显示数字
void LCD_Show2Num(uint x,uint y,uint num,uchar len);//显示2个数字
void LCD_ShowString(uint x,uint y,const uchar *p);                 //显示一个字符串,16字体

void showhanzi(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char index);*/

//画笔颜色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GUI颜色

#define DARKBLUE               0X01CF        //深蓝色
#define LIGHTBLUE               0X7D7C        //浅蓝色
#define GRAYBLUE                0X5458 //灰蓝色
//以上三色为PANEL的颜色

#define LIGHTGREEN              0X841F //浅绿色
#define LGRAY                          0XC618 //浅灰色(PANNEL),窗体背景色

#define LGRAYBLUE        0XA651 //浅灰蓝色(中间层颜色)
#define LBBLUE           0X2B12 //浅棕蓝色(选择条目的反色)

#endif

lcd.c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LCD.h"
#include "sys.h"

/*代码测试环境:单片机msp430f149,晶振8MHZ  单片机工作电压为3.3v
管脚高电平输出为3.3v,可直接驱动TFT彩屏
控制线:RS-P3.0; WR-P3.1; RD-P3.2; CS-P3.3 REST-P3.4
数据线:低八位P4口 高八位P5口*/

ulong BACK_COLOR,POINT_COLOR;  //背景色,画笔色

void LCD_Write_Bus(char VH ,char VL)   //十六位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MCU2TFT_H=VH;
  MCU2TFT_L=VL;
  WR_L;
  WR_H;
}

void LCD_WR_DATA8(char VH,char VL)//发送八位数据
{
  RS_H;
  LCD_Write_Bus(VH,VL);
}

void LCD_WR_DATA(int da)
{
    RS_H;
    LCD_Write_Bus(da>>8,da);
}
void LCD_WR_REG(int da)
{
    RS_L;
    LCD_Write_Bus(da>>8,da);
}
void LCD_WR_REG_DATA(int reg,int da)
{
    LCD_WR_REG(reg);
    LCD_WR_DATA(da);
}
void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
    LCD_WR_REG(0x0020);LCD_WR_DATA8(x1>>8,x1);          //设置X坐标位置
    LCD_WR_REG(0x0021);LCD_WR_DATA8(y1>>8,y1);   //设置Y坐标位置
    LCD_WR_REG(0x0050);LCD_WR_DATA8(x1>>8,x1);   //开始X
    LCD_WR_REG(0x0052);LCD_WR_DATA8(y1>>8,y1);          //开始Y
    LCD_WR_REG(0x0051);LCD_WR_DATA8(x2>>8,x2);   //结束X
    LCD_WR_REG(0x0053);LCD_WR_DATA8(y2>>8,y2);   //结束Y
    LCD_WR_REG(0x0022);
}
void LCD_Init()
{

    CMD_OUT;
    DATA_L_OUT;
    DATA_H_OUT;
    REST_H;
    delayms(5);
    REST_L;
    delayms(5);
    REST_H;
    CS_H;
    RD_H;
    WR_H;
    delayms(5);
    CS_L;  //打开片选使能

LCD_WR_REG_DATA(0x0001,0x0100);
LCD_WR_REG_DATA(0x0002,0x0700);
LCD_WR_REG_DATA(0x0003,0x1030);
LCD_WR_REG_DATA(0x0004,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8,0x0207);
LCD_WR_REG_DATA(0x0009,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A,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C,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D,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F,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VGHVGL
LCD_WR_REG_DATA(0x0010,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11,0x0007);
LCD_WR_REG_DATA(0x0012,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13,0x0000);
//vgh
LCD_WR_REG_DATA(0x0010,0x1290);
LCD_WR_REG_DATA(0x0011,0x0227);
//delayms(100);
//vregiout
LCD_WR_REG_DATA(0x0012,0x001d); //0x001b
//delayms(100);
//vom amplitude
LCD_WR_REG_DATA(0x0013,0x1500);
//delayms(100);
//vom H
LCD_WR_REG_DATA(0x0029,0x0018);
LCD_WR_REG_DATA(0x002B,0x000D);

//gamma
LCD_WR_REG_DATA(0x0030,0x0004);
LCD_WR_REG_DATA(0x0031,0x0307);
LCD_WR_REG_DATA(0x0032,0x0002);// 0006
LCD_WR_REG_DATA(0x0035,0x0206);
LCD_WR_REG_DATA(0x0036,0x0408);
LCD_WR_REG_DATA(0x0037,0x0507);
LCD_WR_REG_DATA(0x0038,0x0204);//0200
LCD_WR_REG_DATA(0x0039,0x0707);
LCD_WR_REG_DATA(0x003C,0x0405);// 0504
LCD_WR_REG_DATA(0x003D,0x0F02);
//ram
LCD_WR_REG_DATA(0x0050,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51,0x00EF);
LCD_WR_REG_DATA(0x0052,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53,0x013F);
LCD_WR_REG_DATA(0x0060,0xA700);
LCD_WR_REG_DATA(0x0061,0x0001);
LCD_WR_REG_DATA(0x006A,0x0000);
//
LCD_WR_REG_DATA(0x0080,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81,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82,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83,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84,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85,0x0000);
//
LCD_WR_REG_DATA(0x0090,0x0010);
LCD_WR_REG_DATA(0x0092,0x0600);
LCD_WR_REG_DATA(0x0093,0x0003);
LCD_WR_REG_DATA(0x0095,0x0110);
LCD_WR_REG_DATA(0x0097,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98,0x0000);
LCD_WR_REG_DATA(0x0007,0x0133);

}
//清屏函数
//Color:要清屏的填充色
void LCD_Clear(uint Color)
{
        uchar VH,VL;
        uint i,j;
        VH=Color>>8;
        VL=Color;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          {
          for (j=0;j                    {
                 LCD_WR_DATA8(VH,VL);
            }

          }
}
//画点
//POINT_COLOR:此点的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uint x,uint y)
{
        Address_set(x,y,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DATA(POINT_COLOR);
}

网友:
void delayms(int count)  // /* X1ms */ {         int i,j;         for(i=0;i

网友:
你好,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先看一下你移植程序的是不是有关狗,如果还没解决,可以加我qq————146469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