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TI例程中的程序

楼主:
我想问一下该如何修改以下代码呢,它写的是for dmc1500 only  但是我用的是嘉尚电子的DR20A
// Initialize enable drive module (FOR DMC1500 ONLY)
    drv1.init(&drv1);.

// ------------------------------------------------------------------------------
//    Connect inputs of the EN_DRV module and call the enable/disable PWM signal
//    update function. (FOR DMC1500 ONLY)
// ------------------------------------------------------------------------------
    drv1.EnableFlag = EnableFlag;
    drv1.update(&drv1);

网友A:
这种破烂问题,你让别人回答你啥?

问问题,你好歹得让别人知道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吧,反正我是没看明白你想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破烂问题,你让别人回答你啥?

问问题,你好歹得让别人知道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吧,反正我是没看明白你 ...

同意楼上

网友B:
他的本意应该是这段仅供dmc1500代码如何修改才能在DR20A上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的本意应该是这段仅供dmc1500代码如何修改才能在DR20A上用吧

很抱歉菜鸟刚入门,理解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