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电流布线的一些要求

楼主:
现在在做大功率开关电源,需要在PCB上走200A左右的电流,但是之前从来没有相关的设计经验,感觉无从下手
有一些问题

大电流布线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温升,电磁辐射,寄生参数之类的,哪些比较重要?
关于导线宽度的计算,有没有什么标准?按照导线截面积算的话,载流能力有说10A的,有说30A的,是根据温度要求来的吗?
网上找到的公式最大只有30A左右,有没有更大电流的设计指南?

网友A:
在PCB上走200A左右的电流是个技术活
直接用铜条吧,,
一定要用PCB的话,PCB过大电流的受热变形的因素必须要考虑,PCB的板材能受得了是个问题

网友A:
单纯计算PCB走线的耐电流,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PCB上走200A左右的电流是个技术活
直接用铜条吧,,
一定要用PCB的话,PCB过大电流的受热变形的因素必 ...

路径不是很长,最长20CM
我看好多电源上有一条一条的锡条,那个主要是扩流还是导热?作用有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纯计算PCB走线的耐电流,可以参考

这个表我也见过啊……可是上面的安培数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我也见过啊……可是上面的安培数太小了

这个是计算参考一下
PCB板跑200A的电流确实需要试验一下
或者大面积堆积焊锡

网友:
MARK~~后面会用到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径不是很长,最长20CM
我看好多电源上有一条一条的锡条,那个主要是扩流还是导热?作用有多大?

可以在上面加焊锡!大电流流过时以免烧坏铜箔,扩流!相当于增加了导线的宽度!相当于导线变粗了!

网友:
楼主多年过去了,还在从事这个行业吗?不知道当年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径不是很长,最长20CM
我看好多电源上有一条一条的锡条,那个主要是扩流还是导热?作用有多大?

电源板上的锡条也是为了过流。多年过去了楼主怎么解决的,我有个想法就是架起来走铜板。

网友:
铜条很贵的!当年是用覆锡的办法,在上面加焊铜丝,10平方毫米的铜线才65A,200A电流大概得40平方毫米!我看还是直接接导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