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低功耗控制与系统工作模式详解

楼主:
CPU内状态寄存器SR中的SCG1、SCG2、OscOff和CPUOff位是 重要的低功耗控制位。只要任意中断被响应,上述控制位就被压入堆栈保存,中断处理之后,又可以恢复先前的工作方式。在中断处理子程序执行期间,通过间接访 问堆栈数据,可以操作这些位;这样允许程序在中断返回(RETI)后,以另一种功耗方式继续运行。各控制位作用如下:
SCG1:当SCG1复位时,使能SMCLK;SCG1置位则禁止SMCLK。
SCG0:当SCG0复位时,直流发生器被激活,只有SCG0被置位且DCOCLK信号没有用于MCLK或SMCLK,直流发生器才能被禁止。
OscOff:当OscOff复位时,LFXT晶体振荡器激活,只有当OscOff被置位且不用于MCLK或SMCLK时,LFXT晶体振荡器才能被禁止。
CPUOff:当CPUOff复位时,用于CPU的时钟信号MCLK被激活,当CPUOff置位时,MCLK停止。
控制位SCG1、SCG2、OscOff和CPUOff可由软件配置成6种不同的工作模式:1种活动模式和5种低功耗模式。如下表所示:

网友:
我想问楼主一个问题:在这些功耗模式下,哪些模式可以操作外设?哪些不能,比如uart、I2C、PWM、ADC等,在操作这些外设需要从sleep模式下唤醒才可以吗?

网友:
是否要代码中加入功耗模式转换

网友:
为了获得较低的功耗,低功耗模式的转换的确是很有必要的!清楚这些状态寄存器的作用才能灵活运用呢!不错!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