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VP 不能烧录STM8怎么办

楼主:
刚开始搞STM8S.      芯片是STM8S103F3STLINK V2烧录器。  用STVP烧录时出现错误: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IM connector.

驱动装了,设备管理器里能看到。
芯片是好的,是核心板买过来里面有个LED灯闪烁程序,上电板子上灯会闪。
ST LINK 貌似也是好的,可以正常升级固件。  升完固件再烧录 还是提示错误。

2台电脑一台WIN7,一台 XP。 都不行。

ST LINK 接电脑USB口。
各脚量出来的电压是:
              空载        接单片机时
3.3V        3.4V        4.2V
NRST          0V        0V
swim              5V        5V

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呢?搞的我很郁闷啊。刚开始学就那么困难啊

网友:
问题已解决。虽然没人回答,留给有同样问题的人参考。

SWIM和5V端子 连锡了。
X宝的 “EU电子” 买的。 非ST原装烧录器便宜是便宜,质量堪忧啊。还信誓旦旦的说出厂都有检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