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寄存器版本的COMPE试验+片内外设比较器+比较电压输入通道1

楼主:
这篇是FR5969的片内硬件比较器寄存器的版本操作的简单试验。
       使用片内外设CompE和内部参考电压来决定输入的比较电压时高于参考电压还是低于参考电压, 当输入的比较电压低于我们设定的2.0V时CEOUT就输出低电平,高于2.0V就输出高电平。
片内的参考电压选择寄存器:   CEREFL_0 无参考电压
                                                  CEREFL_1 1.2v
                                                  CEREFL_2 2.0v
                                                  CEREFL_3 2.5v

比较电压输入通道选择寄存器:CEIPSEL_0 通道0 P1.0
                                                  CEIPSEL_1 通道1 P1.1
                                                  CEIPSEL_2 通道2 P1.2
                                                  CEIPSEL_3 通道3 P1.3
                                                  CEIPSEL_4 通道4 P1.4

                                                  …………………………
比较经过的输出功能为COUT,在管脚P3.5上;使用fr5969的片内的硬件比较器可以在进入到低功耗模式LPM4时人可以使用,这样就MCU的功耗非常的低。

//******************************************************************************
// MSP430FR59xx Demo - 在低功耗模式LPM4片内外设比较器输出; 输出入通道为CE1;
//                     电压比较设置为同内部的 2.0V 参考电压比较
//
// 描述: 使用片内外设CompE和内部参考电压来决定输入的比较电压时高于参考电压还是低
//       于参考电压, 当输入的比较电压低于我们设定的2.0V时CEOUT就输出低电平,高于
//       2.0V就输出高电平。片内的参考电压选择寄存器:CEREFL_0   无参考电压
//                                                   CEREFL_1   1.2v
//                                                   CEREFL_2   2.0v
//                                                   CEREFL_3   2.5v
//                       比较电压输入通道选择寄存器:CEIPSEL_0  通道0  P1.0
//                                                   CEIPSEL_1  通道1  P1.1
//                                                   CEIPSEL_2  通道2  P1.2
//                                                   CEIPSEL_3  通道3  P1.3
//                                                   CEIPSEL_4  通道4  P1.4
//                                                   …………………………………………
//       比较经过的输出功能为COUT,在管脚P3.5上;
//                MSP430FR5969
//             ------------------
//         /|\|                  |
//          | |                  |
//          --|RST       P1.1/CE1|<--Vcompare
//            |                  |
//            |        P3.5/CEOUT|----> 'high'(Vcompare>2.0V); 'low'(Vcompare<2.0V)
//            |                  |
//
//   IC爬虫
//
//   Sep 2014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6.1
//******************************************************************************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 Configure GPIO
  P3DIR |= BIT5;             // P3.5 output direction
  P3SEL1 |= BIT5;            // 选择端口复用功能 P3.5/CEOUT

  PM5CTL0 &= ~LOCKLPM5;      // 关闭上电端口默认输出高阻抗的功能,使能上电保持起始设置

  // Setup Comparator_E
  CECTL0 = CEIPEN | CEIPSEL_1;              // 输入电压通道使能,选择通道为C1
  CECTL1 = CEPWRMD_1;                       // 普通电源模式
  CECTL2 = CEREFL_2 | CERS_3 | CERSEL;      // 使能内部参考电压2.0v
                                            // R-ladder off; bandgap ref voltage
                                            // supplied to ref amplifier to get Vcref=2.0V
  CECTL3 = BIT1;                            // 输入缓存关闭 @P1.1/CE1
  CECTL1 |= CEON;                           // 开启COMPE

  __delay_cycles(75);                       // 延时等待参考电源等稳定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进入 LPM4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