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如何识别手机插入和拔出?

楼主:
充电器如何识别手机插入和拔出?最实用有效的方法?请各位支支招?

网友:
等待高人们……

网友:
高边电流检测

网友:
充电电流检测

网友:
只能电流检测吗?其它?

网友:
看来得用比较器了

网友:
看到比较器就烦……

网友A:
可以是电流检测,这个方法通用。对于USB口,还可以利用USB本身的插入检测机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电流检测,这个方法通用。对于USB口,还可以利用USB本身的插入检测机制。

USB本身的插入机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电流检测,这个方法通用。对于USB口,还可以利用USB本身的插入检测机制。

串个0.1欧的电阻似测不到几十MA的小电流,当手机电池处于满格状态的时候尤其,另外如果串个几十欧的大电阻那充电电流2A似电阻功率又大,折中的方法……

网友:
还有手机在充满电的时候是基本上关断电流很小忽略不计的,这时候检测电流恐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本身的插入机制?

去看看USB接口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个0.1欧的电阻似测不到几十MA的小电流,当手机电池处于满格状态的时候尤其,另外如果串个几十欧的大电 ...

谁叫你走极端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