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的晶振时钟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高速采样电路,用的C8051F120,以前都是用的C8051F060,然后奇葩的问题从晶振就开始了。

晶振程序初始化不通过,卡在片外晶振是否稳定这一步了,我用示波器直接观察了晶振的输出是正常的25M Hz,一气之下就跳过这个问题了,延长等待时间并屏蔽检测晶振稳定语句。之后将/SYSCLK输出观察频率正常25M。

然后接下来是PLL,我希望它能在100M下工作,我设置好倍频等,结果输出频率为88M,开始怀疑是输出或者示波器频率问题于是分频输出,可结果依旧。之后我调整倍频到50M,75M均输出正常,可就是突不破88M

求达人解答!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我用的内部的参考时钟,很稳定的运行在10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我用的内部的参考时钟,很稳定的运行在100M。

我刚刚调整了外部晶振的数值,我使用的是12M晶振,发现按照手册对应的设置范围没法稳定(10M~30M),但是我把它的值设成4M~10M(但仍使用12M晶振)就能稳定了。然后下一个问题是锁相环PLL没法稳定,然后我屏蔽了确认稳定语句。
通过输出时钟确定最大时钟只能达到88M左右,然后我现在换了8M晶振调到80M在凑合用。(严格来说是79.9X M,不知道咋的老是比我预设的要低上一点点,我再设低一些就能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