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621 LCD 显示

楼主:
HT1621静态驱动段码LCD,每次初始化写入LCDON命令后是所有段码都点亮还是显示上次显示的数?请用过HT1621的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初始化后仅仅是LCDON应该是什么都不显示,只有给他对应的段写值时才会显示对应的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后仅仅是LCDON应该是什么都不显示,只有给他对应的段写值时才会显示对应的段

写入LCDON后,液晶屏幕上所有段都被点亮,显示4个8,那这样是不是不正常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写入LCDON后,液晶屏幕上所有段都被点亮,显示4个8,那这样是不是不正常呀

抱歉,我搞错了,你是对的,LCDON之后全显才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搞错了,你是对的,LCDON之后全显才是正常的

吓我一跳,按理说每次初始化写入LCDON后都应全部点亮,可我第一次让屏幕显示7888后,第二次给板子写入程序,运行到LCDON后一句停住,屏幕仍然显示7888,而不是8888,请问你知道是怎么个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吓我一跳,按理说每次初始化写入LCDON后都应全部点亮,可我第一次让屏幕显示7888后,第二次给板子写入程 ...

不是很清楚,你可以试下先显示1234,然后重新写入程序试试
为了避免乱码,我一直是扫描前全部段清零后再重新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你可以试下先显示1234,然后重新写入程序试试
为了避免乱码,我一直是扫描前全部段清零后再 ...

出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第一次让屏幕显示7888,第二次想让它显示8788,第一次显示完成后,如果将第二次的程序烧进去,给板子断电再上电,屏幕就会先显示8888,然后显示8788;如果不断电,而是直接用软件烧进程序后观察,屏幕就会先显示7888,再显示7788

网友:
有IC驱动程序可以提供, 完美替代兼容HT1621B SSOP48 LQFP48 LQFP44 DIP28
QQ 191 888 5898

HT1621B替代HT1622取代HT1623兼容HT1625代替HT1626 中文资料 .pdf

VK1621B液晶显示驱动IC 中文资料.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