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使用IAR以及430的库搭建环境时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
拿到金刚狼的板子真的很兴奋,以前玩过一段时间的MSP430F5324,由于是菜鸟一枚,只能先上论坛汲取营养,看看datasheet,然后就是动手,试了一下使用寄存器操作让LED闪烁,由于我平时工作中使用STM32比较多,一般都是基于库开发,所以想试试TI官方的库,按照官方的例程搭建好环境,但是呢,一直有个问题解决不了,特跑到论坛上求教。
问题描述:工程编译的时候一直提示这个driverlib.h文件无法打开,
但是这个文件时我加到工程里面来了,

在option里面也设置了头文件查找目录,

在main函数里面,鼠标点着#include "driverlib.h"右键open driverlib.h也能打开这个文件,不知道为什么编译确一直出错。请大神帮忙

网友:
看了 下,头文件稍动了下(给出路径),编译即可过:

#include "driverlib\MSP430FR5xx_6xx\driverlib.h"
#include "msp430fr5969.h"

void main()
{
    WDT_A_hold(WDT_A_BASE);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PM5CTL0 &= ~LOCKLPM5;
        while(1)
        {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GPIO_PIN0);
                __delay_cycles(1000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