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电路看不懂

楼主:
虚线右边应该是提取交流信号,滤波再放大,但是看不懂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是血压计里面的信号处理部分
虚线左边6脚的器件是气压传感器

网友A:
已经找到问题,此贴终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找到问题,此贴终结

楼主不够意思啊 解决了不分享一下经验吗

网友:
这是血压计里面的信号处理部分
虚线左边6脚的器件是气压传感器   zheng de 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