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自己的OpenWrt开发环境

楼主:
1、  安装环境
Linux系统,如果在CentOS上操作,需安装如下依赖包:
yum install binutils bzip2 gawk gcc gcc-c++ gettext makencurses-devel patch unzip wget zlib-devel
yum install subversion screen
2、  下载OpenWRT源码
mkdir /usr/src/test
cd /usr/src/test
svn co svn://svn.openwrt.org/openwrt/trunk (开发版本,不稳定,不建议下载)
wget http://downloads.openwrt.org/bac ... 0.03_source.tar.bz2(目前稳定版本,建议)

3、  检查配置环境
必须使用非root用户进行操作,添加一个普通用户。(注意:如果使用root进行操作的话,会提示检查失败:Checking 'non-root'...failed.)
[root@localhost trunk]# adduser openwrt
[root@localhost trunk]# su openwrt
为了防止文件读写权限造成问题,需要将源码copy到openwet的根目录下进行所有操作。
[openwrt@localhost openwrt]$ cd ~
[openwrt@localhost ~]$ cp -r /usr/src/test/trunk ./
[openwrt@localhost ~]$ cd trunk/
[openwrt@localhost trunk]$ ls
BSDmakefile  LICENSE   README feeds.conf.default  package   scripts  toolchain
Config.in    Makefile docs    include            rules.mk  target   tools

4、  下载feeds
Feeds是OpenWrt环境所需要的软件包套件。最重要的feeds有:
‘packages’一些额外的基础路由器特性软件
‘LuCI’OpenWrt默认的GUI
‘Xwrt’另一种可选的GUI界面
需要能够连接互联网。
在下载之前可以通过查看’feeds.conf.default’文件,来检查哪些文件需要包含在环境中。
开始下载,使用:
[openwrt@localhost trunk]$ ./scripts/feeds update -a
安装feeds包,只有安装之后,在后面的makemenuconfig时,才可以对相关配置进行勾选。
[openwrt@localhost trunk]$ ./scripts/feeds install -a
如果更新了feeds的配置文件,需要添加新的软件包用于生成系统。只需进行重复操作:
[openwrt@localhost trunk]$ ./scripts/feeds update -a
[openwrt@localhost trunk]$ ./scripts/feeds install -a

5、  进行配置
编译过程使用的交叉编译,交叉编译生成的SDK以及image等文件的类型取决于开发环境、应用硬件、以及源码版本。所以要对自己的环境进行了解,才能进行正确的配置。我在配置过程中,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的硬件是brcm47xx,在第一次编译的时候,选择地是Target System(Broadcom BCM947xx/953xx),最后生成的包无法在router上安装,版本不匹配。第二次安装时,选择了Target System (Broadcom BCM947xx/953xx[2.4]),安装成功,我的板子可能只支持linux2.4的内核。(设备型号是Linksys Wrt54gs v3.0) (2011.05.01添加:其实LinksysWrt54gs v3.0是支持Linux 2.6版本的,TargetSystem 选择 Broadcom BCM947xx/953xx,编译后也是可以用的,这周末由于项目需要改某个软件,每次修改代码后,都得重新编译一下固件,经过来回编译了十来次,都可以使用。另外。内核版本升级之后,无线驱动改成了mac802.11,而非以前的wl,以为wl.o这个专门的库只在linux2.4中才用到。)
[openwrt@localhost trunk]$ make defconfig
[openwrt@localhost trunk]$ make prereq
[openwrt@localhost trunk]$ make menuconfig
通过文本对话框进行选项配置,最主要的配置项有:
Target system(目标系统类型)
Package selection(软件包选择)
Build system settings  (编译系统设置)
Kernel modules  (内核模块)
  • 表示:这个包裹选中编译,并安装在firmware中;
    [M]表示:这个软件包选中编译,但并不安装在firmware中。
    在退出Menuconfig的时,会提示是否保存配置。
    在此我只对target system进行了选择;勾选了Advancedconfiguration option和Build the OpenWrt SDK选项。

    6、  编译
    (1)一般情况,使用一个简单的命令:
    [openwrt@localhost trunk]$ make
    (2)在多核处理器系统上为提高速度,可使用(例如用3核处理器):
    [openwrt@localhost trunk]$ make –j 3
    (3)在后台进行编译,使用空闲的I/O资源和CPU性能,可使用(例如使用双核处理器)
    [openwrt@localhost trunk]$ onice -c 3 nice -n 20 make -j 2
    (4)编译一个单独的软件包(例如在cups软件包):
    [openwrt@localhost trunk]$ make package/cups/compile V=99
    (5)如果特殊原因需要分析编译报错信息:
    [openwrt@localhost trunk]$ make V=99 2>&1 |teebuild.log |grep -i error
    说明:将编译的所有输出信息保存在build.log中,将error信息打印在屏幕上。
    (6)一个复杂指令的应用
    [openwrt@localhost trunk]$ ionice -c 3 nice -n 20 make -j 2V=99 CONFIG_DEBUG_SECTION_MISMATCH=y 2>&1 \|tee build.log |egrep -i'(warn|error)'
    说明:将编译的所有输出信息保存在build.log中,将error和warning信息打印在屏幕上。编译过程使用双核CPU,占用后台资源。

    7、  生成镜像(Image)位置
    新生成的镜像会默认放在新建的一个bin目录下。例如:/bin/brcm-2.4/packages
    [openwrt@localhost trunk]$ls bin/*
    将编译好的镜像做个备份,例如备份到/目录下:
    [openwrt@localhost trunk]$cp bin /

    8  清理工作
    建议现在清理编译产生的文件,以免下次编译时造成冲突,(文件如果存在的话,将不会被替换),执行makeclean
    注意:在执行clean命令,确保已经将编译好的image进行了备份。清理工作会清楚bin目录。
    [openwrt@localhost trunk]$make clean
    除了清除生成的目录,还想清除交叉编译工具(以及工具链目录)
    [openwrt@localhost trunk]$make dirclean
    清除所有相关的东西,包括下载的软件包,配置文件,feed内容等:(不建议使用)
    [openwrt@localhost trunk]$make distclean
    对于更新feeds后出现的错误:
    ERROR:please fixpackage/feeds/packages/mc/Makefile 等类似的问题,需要执行这条语句进行系统的清理

    9 安装OpenWrt
    找到对应的固件,进行固件升级。网上方法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后续会推出在OpenWrt上的开发文档:)

  • 此帖出自无线连接论坛

    ===================================

网友:
    package\uhttpd\src   推广告 是不是在这里做手脚啊    或许还要 IPTABS动手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