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答】LED也是光电二极管

楼主:
问:玻封二极管可能受到光照影响——并由此产生嗡嗡声,其中谈到玻封二极管的光敏性引起100/120 Hz低频噪声。 我需要一款廉价光电检测器,但1N4148似乎没用。 我该如何连接?

网友:
答:1N914/1N4148二极管具有足够的光敏性来引起嗡嗡声,但不足以用作光电管。 它们主要对红外光敏感,而不是可见光。即使在耀眼的阳光下,其光电流也只有大约10 nA。 玻封二极管并不是太阳能光电板的实用替代品! 有趣的是,与直射阳光相比,一种使用白炽灯泡的旧式手电筒可在这些二极管中激发出多两到三倍的光电流;交流电源供电的60 W白炽灯泡可产生约7%光电流调制(100 Hz)。 这表明,第45期非常见问题解答中讨论的嗡嗡声来源可能是白炽灯和荧光灯。

大批量采购时,LED的成本约为每只2美分,大约是二极管的5倍,但LED用作光电管时,光敏度高得多。 在阳光直接照射下,一只5 mm红光LED (1000 mCd @ 20 mA)的光电流超过20 μA。在阳光充足的热带地区,它可以给时钟电池充电。 LED不是非常适合用来产生电能,但便于用作光电检测器,其价格仅为专用检测器的10%。

LED的光谱敏感度取决于其颜色,它检测比其自己发射的波长要短或相等的波长。 这取决于封装的特性,它能吸收的颜色的光线不会到达LED。 白光LED包含磷光体,可将单色光转换为白光,不是很好的光电管。

制造商不会测量LED用作光电管的特性,对LED行为影响极小的微小设计变更,可能会大幅度改变其作为光电管的特性。 将LED用作光电管时,用户应自行测定其特性,并采用保守设计,以便发生变更时,电路仍能很好地工作。 在大批量生产的电路中,将LED用作光电管会很吃力,但在小批量或单一系统设计中,完全可以这样做。

一个精巧的应用是通过模拟微控制器驱动LED。 通过禁用驱动它的数字输出并检测其光电流输出,该LED便可用作光电检测器。 如果微控制器有双功能模拟输入/数字I/O引脚,比如ADuC7023或Arduinos所用的Atmel ATMega控制器,就可以利用一个LED和两个电阻实现光电检测器,只需要一个处理器引脚。

半导体二极管可通过两种方式连接成光电管: 光伏模式和光导模式。 太阳能面板以光伏模式工作,在光线照射下,其阳极电压高于阴极电压,产生一个与入射光成比例的电流,它在任何连接于阳极和阴极之间的电路中流动。 二极管正偏,其电容比反偏电容大好几倍。

在光导模式下,光线照射反偏光电二极管,引起一个与入射光成比例的光电流流动。 对于交流信号,最好使用光导模式,该模式下的频率响应更好,但光伏模式下的光测量非常简单,请参阅光电二极管及其它光传感器。

网友:
原来小小LED还有这么神奇的应用,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