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OPENWRT环境下使用SDK编译应用程序

楼主:
根据上节所述的OpenWrt编译环境搭建成功后,接下来本节介绍怎样编译一个最简单的应用程序。
一、Helloworld.ipk生成
编译环境结束后,所有的结果都会放在编译根目录下的./bin/yourtarget/.。小编所编译的产物都放在openwrt /bin/g2/(openwrt为源码所在目录下)。
会在openwrt /bin/g2下生产SDK文件:
OpenWrt-SDK-g2-for-Linux-i686-gcc-4.5.1+l_uClibc-0.9.32.tar.bz2
对SDK进行解压,命令如下

tar xvfj OpenWrt-SDK-g2-for-Linux-i686-gcc-4.5.1+l_uClibc-0.9.32.tar.bz2

解压之后就是OpenWrt-SDK-ar71xx-for-linux-i686-gcc-4.6-linaro_uClibc-0.9.33.2。
在OpenWrt-SDK-g2-for-Linux-i686-gcc-4.5.1+l_uClibc-0.9.32/package目录下新建helloworld目录。
在helloworld目录下新建Makefile文件(该文件是用来给Openwrt读的)和src目录。
Makefile内容如下:(小编将代码从window系统下粘贴到ubuntu系统下,可能会出现格式类的不支持问题,因此最好手动输入,Makefile文件中,以#号开头的注释不用输入,不嫌麻烦的话可以全部输入哈)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62

64

66

68

70

72

74

76

78

##############################################
# OpenWrt Makefile for helloworld program

#
#
# Most of the variables used here are defined in
# the include directives below. We just need to
# specify a basic description of the package,
# where to build our program, where to find
# the source files, and where to install the
# compiled program on the router.
#
# Be very careful of spacing in this file.
# Indents should be tabs, not spaces, and
# there should be no trailing whitespace in
# lines that are not commented.
#
##############################################

include $(TOPDIR)/rules.mk

# Name and release number of this package
PKG_NAME:=helloworld
PKG_RELEASE:=1

# This specifies the directory where we're going to build the program.
# The root build directory, $(BUILD_DIR), is by default the build_mipsel
# directory in your OpenWrt SDK directory
PKG_BUILD_DIR := $(BUILD_DIR)/$(PKG_NAME)

include $(INCLUDE_DIR)/package.mk

# Specify package information for this program.
# The variables defined here should be self explanatory.
# If you are running Kamikaze, delete the DESCRIPTION
# variable below and uncomment the Kamikaze define
# directive for the description below
define Package/helloworld
    SECTION:=utils
    CATEGORY:=Utilities
    TITLE:=Helloworld -- prints a snarky message
endef

# Uncomment portion below for Kamikaze and delete DESCRIPTION variable above
define Package/helloworld/description
        If you can't figure out what this program does, you're probably
        brain-dead and need immediate medical attention.
endef

# Specify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prepare for building the package.
# In our case, we need to copy the source files to the build directory.
# This is NOT the default.  The default uses the PKG_SOURCE_URL and the
# PKG_SOURCE which is not defined here to download the source from the web.
# In order to just build a simple program that we have just written, it is
# much easier to do it this way.
define Build/Prepare
    mkdir -p $(PKG_BUILD_DIR)
    $(CP) ./src/* $(PKG_BUILD_DIR)/
endef

# We do not need to define Build/Configure or Build/Compile directives
# The defaults are appropriate for compiling a simple program such as this one

# Specify where and how to install the program. Since we only have one file,
# the helloworld executable, install it by copying it to the /bin directory on
# the router. The $(1) variable represents the root directory on the router running
# OpenWrt. The $(INSTALL_DIR) variable contains a command to prepare the install
# directory if it does not already exist.  Likewise $(INSTALL_BIN) contains the
# command to copy the binary file from its current location (in our case the build
# directory) to the install directory.
define Package/helloworld/install
    $(INSTALL_DIR) $(1)/bin
    $(INSTALL_BIN) $(PKG_BUILD_DIR)/helloworld $(1)/bin/
endef

# This line executes the necessary commands to compile our program.
# The above define directives specify all the information needed, but this
# line calls BuildPackage which in turn actually uses this information to
# build a package.
$(eval $(call BuildPackage,helloworld))

在src目录下新建helloworld.c文件和Makefile文件(该文件是用来编译helloworld.c的)。
Helloworld.c文件如下:

2

4

6

#include
int
[color=rgb(0, 78, 208) !important]main[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color=rgb(128, 0, 128) !important]void[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backcolor=rgb(247, 247, 247) !important][color=rgb(0, 111, 224) !important]    [color=rgb(128, 0, 128) !important]printf[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color=rgb(0, 128, 0) !important]"I love Weedpi!\n"[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color=rgb(0, 111, 224) !important]    [color=rgb(128, 0, 128) !important]return[color=rgb(0, 111, 224) !important] [color=rgb(206, 0, 0) !important]0[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backcolor=rgb(247, 247, 247) !important][color=rgb(51, 51, 51) !important]}

Makefile文件内容如下:

2

4

6

8

10

# build helloworld executable when user executes "make"

helloworld:
 helloworld.o
    $(CC) $(LDFLAGS) helloworld.o -o helloworld

helloworld.o: helloworld.c
    $(CC) $(CFLAGS) -c helloworld.c

# remove object files and executable when user executes "make clean"
clean:
    rm *.o helloworld

在OpenWrt-SDK-g2-for-Linux-i686-gcc-4.5.1+l_uClibc-0.9.32目录下执行编译,命令为:make V=s。

make V=s

成功之后会在:
OpenWrt-SDK-g2-for-Linux-i686-gcc-4.5.1+l_uClibc-0.9.32/bin/g2/packages/
下生产helloworld_1_g2.ipk
二、Helloworld.ipk上传并运行
1) 建立TFTP服务器
在window系统下,选择打开软件cisco tftp server(百度一下吧,很多的,本文就不提供了),进入查看->选项。
设定TFTP服务器的根目录为获取的helloworld_1_g2.ipk文件目录下(最好放在cisco tftp server文件目录里)。

2) 安装ipk到路由器
执行命令:

tftp -gr helloworld_1_g2.ipk TftpserverIP

(例如:tftp -gr helloworld_1_g2.ipk 192.168.1.5)。
会在cisco tftp server中看到发送情况,如下图,也可以在SSH端通过ls来查看。
发送完毕后,安装ipk:

opkg install helloworld_1_g2.ipk

会生成/bin/helloworld,如下图。通过命令:

./helloworld

可运行helloworld程序,并出现打印信息。

本文固定链接:http://www.routerblocks.org/?p=870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但给出的代码好像掺入了一些奇怪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