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输出需不需要电容呢?

楼主:
LDO的输出需不需要电容呢?

网友:
输入、输出端都要接合适容量的滤波电容。

网友:
肯定要的啊

网友:
LDO 是一种线性稳压器,线性电源的一种,滤波电容少不了的

网友:
BJT的Ccb会造成管内反馈,
LDO是集极输出型,Ccb可视为一个额外负载,而且是「扰动性负载」,所以要设置集极对地(输出滤波)电容,而且对这电容的ESR有所规限。

网友A:
输出电容的相位补偿重要性大于滤波作用,单纯滤波者ESR为零最好,但如果没有ESR,就没有交流负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的相位补偿重要性大于滤波作用,单纯滤波者ESR为零最好,但如果没有ESR,就没有交流负反馈。

跟共集型不同,反馈电阻上是不宜并联电容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