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我想用蓝牙芯片开发一个高传输速率的产品,求各位大神推荐款适合的芯片

楼主:
我想用蓝牙传输数据,从CORTEX M4 ARM传输到电脑(自带蓝牙4.0)或安卓手机,传输速度50KB/S以上(大概一帧500字节,帧间隔10ms)。。我想问下用哪款芯片可以满足这个要求?用什么通信方式来开发?开发难度大不大?

网友A:
这个速率任何蓝牙芯片都可以满足,没必要一定用4.0的版本,上对下是兼容的。如果你没有高频电路设计能力去买模块好了,模块对初学者更适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率任何蓝牙芯片都可以满足,没必要一定用4.0的版本,上对下是兼容的。如果你没有高频电路设计能力去 ...

我买的HC-06,用串口SPP协议传送数据,亲测最快速度只有30KB/S,而且波特率太高(460800bps),出现一定的误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率任何蓝牙芯片都可以满足,没必要一定用4.0的版本,上对下是兼容的。如果你没有高频电路设计能力去 ...

像BLE4.0蓝牙芯片那就更不用说了,亲测速度只有2.5KB/S,毕竟低功耗,速度根本快不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HC-06,用串口SPP协议传送数据,亲测最快速度只有30KB/S,而且波特率太高(460800bps),出现一定 ...

那是模块设计有问题或者是你用的有问题,去看看蓝牙标准文件吧,速度指标之类的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模块设计有问题或者是你用的有问题,去看看蓝牙标准文件吧,速度指标之类的是多少。

你去看看TI官方的bluetooth wiki里给出的CC2540的最大数据吞吐量是5.9KB/S。这是BLE4.0,想必开发过的人都知道它的速度都很慢,毕竟是低功耗。
再说HC-06,蓝牙v2.0,淘宝上卖的最火的一款蓝牙模块,传统蓝牙,不止我一个人测试出最大速度30多KB/S,还有很多公司的工程师也是。
那你是觉得datasheet里写着2Mbps的带宽,就有2Mbps的速度了吗,理论永远只是理论,实际还得考虑很多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去看看TI官方的bluetooth wiki里给出的CC2540的最大数据吞吐量是5.9KB/S。这是BLE4.0,想必开发过的人都 ...

呵呵,厂家敢说就肯定有,否则构成欺诈,你可以直接去告,稳赢,拿赔偿比拿工资可高多了。

同样物理条件下,信道的通讯速率要达到高限,需付出通讯距离的代价,注意香农定律。
模块有多种,如果是那种自带基带和协议栈的易用模块,速率是你无法控制的,原设计者设计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要么选择支持设定速率的模块,要么自己用芯片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厂家敢说就肯定有,否则构成欺诈,你可以直接去告,稳赢,拿赔偿比拿工资可高多了。

同样物理条 ...

呵呵, USB2.0明确说了速度可达到480Mbps, 那是USB数据线上的bit速率,没有包括协议开销、必须的延时、流控等。
你敢说就有480/8 = 60MB/s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USB2.0明确说了速度可达到480Mbps, 那是USB数据线上的bit速率,没有包括协议开销、必须的延时、 ...

各种带宽开销当然要考虑,根据你需要的有效传输率再考虑编码效率等计算出实际所需传输率就是,这是基本概念。我已经告诉你开发的方向,你不理解就该去学习,跑到这故意咬文嚼字,这种态度对你没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