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在用BQ24105的时候发烫

楼主(2014-09-30):
在用BQ24105的时候发烫
在用BQ24105给12.6V的锂电池组充电的时候充电电流配置成2A芯片就会很烫,这样正常么?
开关

网友A:
是到2A时发烫还是小电流不烫,bq24系列的最大也就是2A,发烫肯定不正常。
要进行散热措施,可借鉴评估板的布线和散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