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的LPC4357芯片 介绍

楼主:
概述

LPC4357LPC43xx系列产品中的一款,拥有以下性能特征。
LPC43xxARMCortex-M4微控制器的嵌入式应用,其中包括了ARM Cortex-M0协处理器,高达1 MB的闪存,高达264 KBSRAM,先进的可配置外设,如国家可配置定时器(SCT)和串行通用I / OSGPIO)接口,2个高速USB控制器,以太网,LCD,外部存储器控制器,以及多种模拟和数字外设。 LPC43xx的操作在CPU频率高达204 MHz的。
ARMCortex-M4的是新一代的32位核心,提供系统增强功能,如低功耗,增强的调试功能,以及一个高层次的支持块集成。 ARM Cortex-M4CPU采用了3级流水线,采用的是哈佛架构,具有独立的本地指令和数据总线以及第三总线的外围设备,包括一个内部预取单元,支持投机分支。 ARM Cortex-M4的支持单周期数字信号处理和SIMD指令。核心集成在一个硬件浮点处理器。
ARMCortex-M0协处理器的能源效率和易于使用的32位内核是兼容的Cortex-M4内核的代码和工具。用一个简单的指令集和减少代码大小的Cortex-M0协处理器,作为替代现有的16位多功能微控制器而设计的,可提供高达204 MHz的性能。

性能Cortex-M4处理器内核
- ARMCortex-M4处理器,运行频率高达204MHz
- ARMCortex-M4的内置存储器保护单元(MPU),支持八个区域。
- ARMCortex-M4的内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 硬件浮点单元。
- 非屏蔽中断(NMI)输入。
-JTAG和串行线调试(SWD),串行跟踪,8个断点,和四观察点。
- 增强跟踪模块(ETM)和增强型跟踪缓冲器(ETB)的支持。
- 系统节拍定时器。

Cortex-M0处理器内核
- ARMCortex-M0协处理器能够加载主要的ARM Cortex-M4应用处理器。
- 运行频率高达204 MHz的。
-JTAG,串行线调试,并且内置了NVIC

•片上存储器(flashless parts)
- 高达264 KBSRAM的代码和数据使用。
- 多个独立的总线访问的SRAM块。两个SRAM块可单独断电。
- 64KB ROM含有启动代码和片上的软件驱动程序。
- 32位通用一次性可编程(OTP)存储器。
•片上存储器(片上闪存的部分)
- 最高1 MB片上双库闪存与闪光加速器。
- 16KB的片上EEPROM数据存储器。
- 136KB SRAM的代码和数据使用。
- 多个独立的总线访问的SRAM块。两个SRAM块可单独断电。
- 64KB ROM含有启动代码和片上的软件驱动程序。
- 128位通用一次性可编程(OTP)存储器。

•可配置的数字外设
- 串行GPIO接口(SGPIO)。
- 国家可配置定时器子系统(SCTAHB
- 全球输入多路复用器阵列(GIMA)允许交叉连接多个输入和输出到事件驱动的外围设备,如定时器,SCTADC0 / 1

•串行接口
- SPI闪存接口(SPIFI1 - 2 - 4位数据速率高达60 MB每秒。
- 10/100T以太网MACRMIIMII接口和DMA支持高在低CPU负载的吞吐量。支持IEEE 1588时间戳和先进的时间戳记(IEEE 1588-2008 V2)。
- 一个高速USB 2.0主机/设备/ OTG接口,DMA支持和片上高速PHY
- 一个高速USB 2.0主机/设备接口与DMA的支持,片上全速PHYULPI接口的外部高速PHY
- USB接口的电气测试软件包含在ROMUSB协议栈。
- 一个550 UARTDMA的支持和完全的调制解调器接口。
- 550USARTDMA和支持同步模式和智能卡设备接口,符合ISO7816规范。一个USART IrDA接口。
- 两个C_CAN 2.0B控制器,每个通道。
- 2SSP控制器,带FIFO和多协议支持。两者的SSPDMA支持。
- 一个SPI控制器。
- 快速模式I2C总线接口与监控模式,开漏I / O引脚符合完整的I2C总线规范。支持数据传输速率高达1 Mbit / s的。
- 一个标准的I2C总线接口的监控模式和标准I / O引脚。
- 两个I2S接口,每个接口与DMA的支持,并带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

•数字外设
- 外部存储器控制器(EMC)支持外部SRAMROMNOR闪存,和SDRAM器件。
- LCD控制器,DMA支持和一个可编程的显示分辨率高达1024H768V。支持单色和彩色STN面板和TFT彩色面板,支持1/2/4/8 bpp的颜色查找表(CLUT)和16/24-bit直接的像素映射。
- 安全数字输入输出(SD / MMC)卡接口。
- 八通道通用DMA控制器(GPDMA)可以访问所有回忆在AHB和所有支持DMA-AHB从。
- 最多164个通用输入/输出(GPIO)引脚,可配置上拉或下拉电阻。
-GPIO寄存器位于的AHB快速访问。 GPIO端口DMA支持。
- 多达8GPIO引脚可以选择从所有GPIO引脚配置为边沿和电平敏感的中断源。
- 两个的GPIO组中断模块使基于可编程的中断模式的一组GPIO引脚的输入状态。
- 4个通用定时器/计数器捕获和匹配功能。
- 电机控制脉宽调制器(PWM),三相电机控制。
- 一个正交编码器接口(QEI)。
- 重复中断的定时器(RI定时器)。
- 的窗口看门狗的定时器(WWDT)。
- 超低功耗实时时钟(RTC)独立的电源域,带有256字节电池供电备份寄存器。
- (零件的片上闪存):三个输入记录事件的事件记录识别和事件的时间可以是电池供电。
- 报警定时器,可电池供电。

•模拟外设
- 一个10DACDMA支持和数据转换速率的400 kSamples / s的。
- 两个10ADC,带有DMA支持和数据转换的400 kSamples / s的速度。最多8个输入通道,每个ADC

•安全性(LPC43Sxx
- AES解密可编程的通过一个片上的API
- 两个128位安全OTP存储器,用于AES密钥存储和客户使用。
- 随机数发生器(RNG),可通过AES API
- 为每个设备的唯一ID

•时钟产生单元
- 经营范围为1 MHz25 MHz的晶体振荡器。
- 12MHz内部RCIRC)振荡器可调节到1%的精度在整个温度范围内和电压。
- 超低功耗实时时钟(RTC)晶体振荡器。
- 三个PLL允许的最大CPU速度,而不需要CPU操作高频率的晶体。第二个PLL是专门为高速USB,第三PLL可以用作音频PLL
- 时钟输出。

•电源
- 3.3 V2.2 V3.6 V)电源供应器的片上DC-DC转换器核心供电和RTC电源域。
- RTC电源域可以单独供电的3 V电池供电。
- 4个低功耗模式:睡眠,深度睡眠,掉电和深度断电。
- 处理器从休眠模式唤醒,通过从不同的唤醒中断外设。
- 通过从深度睡眠,掉电和深度掉电模式唤醒由电池供电的块,在RTC的外部中断产生的中断电源域。
- 掉电检测4个独立的中断和强制复位阈值。
- 上电复位(POR)。

-LBGA256TFBGA180TFBGA100封装为LQFP208LQFP144封装。

网友:
最主要的特点是性价比相比同等的stm32系列要高得多。

网友A:
自己做的? 官方开发版有点小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 官方开发版有点小贵

lpc457 的开发板价格基本在800-1200之间,淘宝上,是挺贵的。争取打破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