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omoLiao的NUCLEO心得

楼主:
这是参加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201408STM32/这个活动,通过39块钱买到的NUCLEO,还是相当划算的。

从包装左上角可以看到这块板子用的是STM32L053芯片
还有这块芯片的一些参数

背面,GETTING STARTED很棒

把盒子打开,在原来放板子的位置上,有图片说明了板子各个引脚的功能与符号

这是板子正面,里面的母引脚与Arduino UNO兼容,方便使用Arduino丰富的盾板

背面,左上角的NUCLEO-L053R8写的是这块板子的型号,通过它搜索一下板子的资料吧

特写

插上电脑试试,据说支出mbed(⊙o⊙)哦

插上USB后,就会跳出一个像U盘的东西

把这个所谓的“U盘”打开

我们可以在mbed.org上在线的吧程序写好,然后下载到这个“U盘”里,这就是开发过程。连软件都不用装,是不是很简单。
上一张mbed的广告吧。

网友:
用USB线连接NUCLEO和电脑后,电脑里多个盘符,像U盘一样
打开这个盘符,双击里面的mbed.html文件就可以打开下图所示的网页

这个网页详细介绍了NUCLEO,点击右边的“Open ebed Compiler"
就可以打开一个在线的编程环境,mbed很方便,连软件都不用装

硬件,模板和程序名称默认也可以,直接OK就好

主程序是main.cpp
双击main.cpp可以打开这个主程序
点击上面的compile,就会进行编译,产生一个可执行文件,将这个文件保存到NUCLEO里就可以运行我们的程序了

网友:
啥时候只能终端这么先进了,看来落伍好久了,这样和PC开发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