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串口通信 用串口精灵 无法接受发送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m;
void ckinit()
{
UCA0CTL1|=UCSWRST;
UCA0CTL1|=UCSSEL_2;
UCA0CTL0&=~UC7BIT;
UCA0BR0=0x41;
UCA0BR1=0x03;
UCA0MCTL=0;
IE2=UCA0TXIE+UCA0RXIE;
UCA0CTL1&=~UCSWRST;
}
void delay()
{
uchar x,y;
for(x=10;x>0;x--)
  for(y=110;y>0;y--);
}
void send(uchar s)
{
while((IFG2&UCA0TXIFG)==0);
UCA0TXBUF=s;
IFG2&=~UCA0TXIFG;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SEL|=BIT1+BIT2;
P1SEL2|=BIT1+BIT2;
ckinit();
_EINT();
while(1)
{
  LPM0;
  while(!(IFG2&UCA0TXIFG));
  com=UCA0RXBUF;
  send(com);
  delay();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ec()
{
LPM0_EXIT;
}

网友A:
2553和以往的2231 2452的串口收发引脚正好相反 这块你留意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53和以往的2231 2452的串口收发引脚正好相反 这块你留意没

我刚接触430  是个新手, 用串口助手,这些没关系吧。  您看我的程序有错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刚接触430  是个新手, 用串口助手,这些没关系吧。  您看我的程序有错误吗

这要看你使用的launchPad的版本,如果是1.5以上不用考虑引脚问题。
但如果你在1.5以下的launchPad使用msp430g2553单片机,就需要把RXD和TXD对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使用的launchPad的版本,如果是1.5以上不用考虑引脚问题。
但如果你在1.5以下的launchPad使用ms ...

可以交个朋友吗  我正在学430  有好多问题   方便吗  我的企鹅   1475849560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553和以往的2231 2452的串口收发引脚正好相反 这块你留意没

请问一下,用g2452芯片话,要怎么实现向串口助手发送字符啊?用它的这个代码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用g2452芯片话,要怎么实现向串口助手发送字符啊?用它的这个代码可以吗?

上TI官网上找他的例程,有关于串口通信的,接上LaunchPad后电脑上会有一个虚拟的串口,用串口助手选择这端口,设置好波特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