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
我用的是win8.1,之前为了安装USB-MSP430UIF驱动特意在虚拟机下运行XP,再运行CCS5.1。第一次下载,提示我要升级firmware,然后出现如下画面,接着一直没反应。百度了下,有篇文章说貌似是虚拟机下运行的关系,被这玩意儿搞得头都大了。求高手支招,感激不尽!!

网友:
用ccs6以上,注意看盒子里面的黄色的那张纸

网友A:
哥们,我的也是,在WIN8.1下,用MSP-FET430UIF无法下载,死活不行,但是用LaunchPad就可以,搞不清为什么。WIN7是可以的,我是用IAR;

如果搞定了方法告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的也是,在WIN8.1下,用MSP-FET430UIF无法下载,死活不行,但是用LaunchPad就可以,搞不清为什么。 ...

你的是什么情况?具体描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情况?具体描述下

艹,绝对狗血,一直以为是系统问题,今天换回了WIN7,试了半天还是不行,还是提示无法初始化JTAG,艹了,确定UIF是好的,,,,绝对没想到是排线问题,其中TDO线不通,,,,,搞死,,,一直没往排线方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