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看PCB設計是否有問題

楼主:
請教各位大神幫我看問題

如圖是我PCB板用AD軟件畫的

整個分為兩塊區域,數位地和類比地,中間有用bead做連接,數位地和類比地中間有些地方沒有鋪到銅。

粉紅色的地方是的我輸出端,有幾個孔是方便示波器觀察做的,有一個輸出孔會接到黃色的地方去做AD採樣。

我是用MSP430F1611,AD採樣的數值卻是不正確的,採樣的值都偏大,我懷疑是我PCB設計有問題。

黃色AD的線路,從類比地區域拉出來,中間有經過沒有鋪銅的區域,最後的AD採樣角位邊是數位地區塊,這樣是不是會有問題?

之前有看過有人從輸出端到AD角位全部接類比地,不清楚為何要這樣接

還是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問題?

先謝謝各位大神了

网友A:
1.AVcc,AGND在msp430附近放去耦电容了么?
2.AVref+和AVref-之间加电容了么?
3.信号输入线附近有高频线么?

你把输入线接地看看AD采集噪声有多大?
然后在让AD采样2分之1AVCC看看噪声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Vcc,AGND在msp430附近放去耦电容了么?
2.AVref+和AVref-之间加电容了么?
3.信号输入线附近有高频线么 ...

1.跟2. 去耦電容這個我沒有什麼概念,可能沒有加

3. 輸入線是指輸入信號嗎?  我是用MSP430產生的方波3V、1kHz當作輸入信號。
    Vcc為LP3985產生穩定3V,供電給每個IC使用

4. MSP430為12bit,數值最大為4095,輸入線接地AD採集數值大約20,輸入線1.5V做AD採集數值大約2600

5. 附上一些圖
AD

D_GND

A_GND

VCC

OUTPUT

网友A:
你这板子有个重大错误:单片机上的AVSS和DVss都接到GND D上了。AVSS应该接到模拟地上。AVCC和AVSS之间应该串几个电容。
另外你AVCC为何没有接电压?
采1.5V的时候电压明显偏高了。
你这么做:采1000次,每次采样间隔1ms,然后看下这1000个数组里面的数据波动大么?如果很大的话,说明AD有问题。
另外你这款430没有vref管脚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有个重大错误:单片机上的AVSS和DVss都接到GND D上了。AVSS应该接到模拟地上。AVCC和AVSS之间应该 ...

AVSS和DVSS實際上是沒有接在一起的,PCB實際在接的時候有分開,AVSS與DVSS各自用實線連在一起,再分別接到鋪銅的GND上面
第一張圖有點錯誤了,沒有改。

AVCC確實沒有接上電壓,請問這樣會影響很大嗎,若我把DVCC與AVCC跳線接在一起可以嗎。

AD設置部分,參考Vref是設定SREF0,VR+=AVCC、VR-=AVSS,沒有使用內部參考電壓模塊REFON是關閉的
這邊看到有AVCC當作正的參考電壓,有可能是我AVCC沒有接的問題嗎? 如果我把AVCC與DVCC用線接在一起可以嗎?

採集的時候因為是量方波1.5V,有一半1.5V有一半0V,採集數值大約都在2600附近與20~30附近
偶爾會採集到800,1000,1500這種值

感謝大神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VSS和DVSS實際上是沒有接在一起的,PCB實際在接的時候有分開,AVSS與DVSS各自用實線連在一起,再分別接 ...

直接接DVCC是不行的,最好DVCC接个电感得到AVCC,然后AVCC接430那个管脚。AVCC和AVSS间要接电容。
如果的采样的方波只有1.5V的高电平的话,可以使用内部参考电压(430内部参考电压有2.5V的我记得),这样精度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