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仿真器损坏了 求助

楼主:
我的MSP430UIF之前升级固件库的时候强制退出了,结果现在程序一直下不进去,网上一查是固件损坏了 。该怎么修复?

网友:
要找专门的芯片固化器直接对MCU写入相关代码才能修复,但这个资源可不好找,建议先去TI的技术支持网站询问一下解决方法,也可以联系一下卖给你仿真器的销售商。如果仿真器不贵,那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A:
看看仿真器主控,可以用另外一个完好的仿真器将固件写入这个损坏了的仿真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仿真器主控,可以用另外一个完好的仿真器将固件写入这个损坏了的仿真器中。

同意

网友:
降级试试 把固件恢复到低版本 IAR 安装文件内有个降级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