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库函数关于PWM

楼主:
MSP430ware中关于PWM的函数只有TIMER_A_generatePWM和TIMER_A_outputPWM 这两个函数,但是没有改变PWM占空比的函数。这样如果要改变PWM占空比,使用起来就不方便啊。
        while(1)
        {
                TIMER_A_generatePWM(TIMER_A0_BASE,
                                                                TIMER_A_CLOCKSOURCE_SMCLK,
                                                                TIMER_A_CLOCKSOURCE_DIVIDER_1,
                                                                TIMER_A_PERIOD,
                                                                TIMER_A_CAPTURECOMPARE_REGISTER_1,
                                                                TIMER_A_OUTPUTMODE_RESET_SET,
                                                                i
                                                                );
                j=10000;do j--;
                while(j!=0);
                if(jia_flag==1)  i+=40;
                if(i>=480)    jia_flag=0;
                if(jia_flag==0)  i-=40;
                if(i<=40)      jia_flag=1;
        }
我想通过这样来改变PWM占空比,从而实现呼吸灯的效果。但是为什么LED灯时钟不亮?如果用函数库,要改变PWM占空比怎么做比较合适啊?

网友A:
你们怎么都用MSP430ware呢 天呐 我下了N天都没下到

网友:
void pwm()
{

    TBCTL = TBSSEL1 +MC0;
    TBCCTL3 = OUTMOD_7;
    TBCCTL4 = OUTMOD_7;
    TBCCTL5 = OUTMOD_7;
    TBCCTL6 = OUTMOD_7;
    TBCCR0 = 40000;  //4000个周期为10MS
    P4SEL |= 0x78;
    P4DIR |= 0x78;

}

void tiaojie()
{
if(VBuf1>10&&VBuf<100)
{
TBCCR4=VBuf1*6;
TBCCR5=VBuf1*6;
}
else if(VBuf<100)
{
   TBCCR4=100;
   TBCCR5=100;

}
if(VBuf>400)
   {
   TBCCR4=0;
   TBCCR5=0;

}
if(VBuf2>10&&VBuf3<100)
{
TBCCR6=VBuf2*6;
TBCCR3=VBuf2*6;
}
else if(VBuf3<100)
{
TBCCR6=100;
TBCCR3=100;
}

if(VBuf3>400)
{
  TBCCR6=0;
  TBCCR3=0;
}

}以前写的,可以给你参考一下,调节是进行PWM占空比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怎么都用MSP430ware呢 天呐 我下了N天都没下到

官网上有的

网友:
谢了。那你有MSP430FR5969的关于寄存器介绍的数据手册吗,我看官网上的数据手册,都没有详细介绍各模块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