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34063把单电源升压为正负双电源,可行么?

楼主:
电路目标:将5V转换为正负15V输出,输入电流1A~2A,输出200~300MA即可;纹波尽可能低。
参考电路
问题:1、该参考电路能否实现所需功能?
           2、若能实现,器件参数如何确定?
           3、各位朋友是否有更好的方案?求分享.
谢谢大家。

网友A:
最好用两片34063分别组成正负升压电源,楼主图中的负电源不是稳压的,除非你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现在的开关电源芯片很多,34063很古老了,虽然便宜但性能差的远,仅适用于要求不高又对成本非常敏感的场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两片34063分别组成正负升压电源,楼主图中的负电源不是稳压的,除非你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现在的开 ...

确实比较古老,今天在TI上看到LM2735可以实现,由于没有涉及过电源这一块,不知道那个变压器要用哪种型号?

还有用两片34063是一片升负压,一片升正压,只有一个输入会影响么?如果两片都升正压,那么他们是相互隔离的么?

网友C:
楼主位的图中,输出电压与输入有关,也即输入电压对输出电压影响极大,

34063的开关电流可以达到1.5A,电压可以达到40V,如果采用三楼的电路形式,将34063的2脚接地,1脚接象三楼图中的变压器,这样可以避开它的饱和压降大的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的图中,输出电压与输入有关,也即输入电压对输出电压影响极大,

34063的开关电流可以达到1.5A, ...

谢谢,1、您说的那个输入电压对输出电压影响很大是指一楼的电路还是三楼的电路?
2、还有就是变压器的选型如何选择,三楼那个电路的频率是520kHZ,变压器选择是否与频率关系很大。
3、您是否有此类电路更好的方案?

网友:
1、仅指一楼之图
2、与频率有关。
3、想省事就买价格高的IC所提供的现成方案。想节约就一片34063,价轻力状,性能也一点不会比别的逊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仅指一楼之图
2、与频率有关。
3、想省事就买价格高的IC所提供的现成方案。想节约就一片34063,价轻力 ...

嗯,谢谢,问的有点多了,我知道有现成的DC-DC集成模块,还是自己调一下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比较古老,今天在TI上看到LM2735可以实现,由于没有涉及过电源这一块,不知道那个变压器要用哪种型号 ...

变压器需要定制,跟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有关。

网友:
MC34063 经常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