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4》R7F0C802下载hex文件(付方法)-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和CubeSuite+

楼主:
R7F0C802下载hex文件的问题,其实在很早的帖子里面就有提到参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4254-1-1.html,但是一直没有发现问题的原因。也与坛友讨论过,最终在瑞萨FAE的帮助下找到了原因,具体原因如下图

yutwjl的原话《你程序在option byte里是不是把reset脚设置成普通I/O口了(这里我的实际情况是使用CubeSuite+的代码生成插件Code generator的时候将reset引脚禁用了如图设置:
),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次用RFP可以下载,以后因为reset做了普通I/O,不能做外部复位了,RFP就不能连接了(这里RFP确实就不能连接了,当点击下载的时候板子就自己运行里面的程序了)。
在CS+里把option byte给改回去,然后仿真下载调试就把这个reset脚还原了(这里option byte在官方例程的代码里面是有个optionbyte.asm的文件
将里面的文件改为
OPT CSEG OPT_BYTE
        DB 0E0H
        DB 0FBH
        DB 0FBH ;5 MHz
        DB 85H

        END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视频中提到的方法。并且保证reset引脚作为p125使用,并不作为普通io口使用。
然后重新编译下载一次,硬件连接采用仿真时候同样的连接。
经过重新下载,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就可以连接板卡并进行下载了,这里同样下载的hex文件一定不能禁用reset引脚或者作为他用(会导致无法再下载,连接超时),。

实际上不是非要用RFP,仿真器下载就可以了》(经过测试,确实可以使用CubeSuite+的仿真下载代替renesas Flash Programmer下载hex文件,因为之前没有用过仿真器,不清楚原理,再有没有认真看板卡原理图出现了一点大大的误会),这里说明一下可能大家也遇到这个情况:板卡到手后由于线路比较简单大致观察了下板子上的线路,,也导致了之前一直以为CubeSuite+仿真的时候下载的hex不是在板卡上面(小白)。具体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拿到的板卡,当时到手后就直接焊接上了排针(这里也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之一),其实芯片5号引脚和对应的旁边的插针5号不是联通的,
这就导致了无论是从 图中的两处哪里供电芯片都没有反应,而最蒙蔽人的是板卡电源led灯都会亮,这就导致之前一直怀疑是芯片里面并没有下载到hex文件。这个问题是按yutwjl说的可以用CubeSuite+下载,但是我单独供电一直没有反应,然后反复查看板卡和原理图(群里面的原理图和实物板卡有区别),看到板卡上面关于jp1的文字的时候才发现的,

图中说明jp1是供电选择位,我也焊接了排针,jp1 1-2短接时是仿真器供电,2-3短接是CN1供电就是板卡左下角的vcc和gnd

当芯片下载好程序后短接jp1 2-3,然后从下面的两个地方供电芯片都能正常运行,注意接线的正负,请参看芯片手册。
最后单独供电运行:

主要跳线帽必须连接到jp1 2-3口。

视频及操作视频~~~,
(用视频不留坑~

网友:
高清转码中~

网友:
芯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