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能通过SWD串联吗?

楼主:
JTAG能通过SWD串联吗?6一边是STM32F030,只有SWD接口,一边是STM32F107,有JTAG和SWD接口,应该怎么设计,他们在同一个板子上.

网友:
先占个位置捞点分,下载东西要分的

网友A:
不理解你说的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你说的串!

就是一个JTAG口两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JTAG口两个芯片.

这样怎么可能下载得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