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解码红外遥控键值后,如何利用键值,求随便给个源码

楼主:
        if(IrValue[2]==0x45)
        P2=0xf0;
        else

        P2=0x00;
        数组里是键值   我想这样简单的控制  却不是想象中的结果。。。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
那到底是不是呢?

网友: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17: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d0);Uart_Putc(3,1);Uart_Putc(3,0xff);
                         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18: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d0);Uart_Putc(3,2);Uart_Putc(3,0xff);
                         break;//2
                         case 19: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d0);Uart_Putc(3,3);Uart_Putc(3,0xff);
                         break;//3
                         case 20: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d0);Uart_Putc(3,4);Uart_Putc(3,0xff);
                         break;//4
                         case 21: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d0);Uart_Putc(3,5);Uart_Putc(3,0xff);
                         break;//5
                         case 22: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d0);Uart_Putc(3,6);Uart_Putc(3,0xff);
                         break;//6
                         case 23: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d0);Uart_Putc(3,7);Uart_Putc(3,0xff);
                         break;//7
                         case 24: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d0);Uart_Putc(3,8);Uart_Putc(3,0xff);
                         break;//8
                         case 25: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d0);Uart_Putc(3,9);Uart_Putc(3,0xff);
                         break;//9
                         case 16: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d0);Uart_Putc(3,0);Uart_Putc(3,0xff);
                         break;//0
                         case 8:
                           if(currentflag!=8)
                           currentflag=currentflag<<1;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b2);Uart_Putc(3,0xff);  //右移
                            break;// up
                         case 7:
                          if(currentflag!=1)
                          currentflag=currentflag>>1;
                          Uart_Putc(3,0x7e);Uart_Putc(3,0xb1);Uart_Putc(3,0xff);   //左移
                       break; //down
}

IRcord[2]中为键值,后面自己添加程序

网友:
就是利用解码后的键值,在if中添加你要执行的程序,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勒个去,你连解码这最麻烦的部分都解决了,居然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  哥们儿,逗我们玩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