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触摸板原理

楼主:
主要参考文献: ti../ww/touch_sc ... _sliders_wheels.htm processors.wiki.ti./in ... tive_Touch_Overview Capacitive Touch Hardware Design Guide Launchpad指导书 对PCB触摸板这部分的工作原理一直没搞明白,趁着假期赶紧充个电补补。记得之前Launchpad G2之前有带触摸板的,只是不清楚它是怎么工作的。 最终从《Launchpad指导书》上找到了它的原理(原来貌似也不是很难懂):
电容触摸的技术听起来遥不可及,但是原理却并不复杂。如图所示,人手指接近金属会使金属对地的电容值增大,想办法测出电容值发生的变化,就能判断按键被按下。
而电容值测量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测出电容的充电时间,二是测出其振荡频率。 根据TI的《电容式触摸感应、传感器设计指南》,其等效电路可如下图表示。 Cground是设备在设备的地(local device under test ground)和大地(earth ground)之间的电容. Ctrace和Celectrode分别是电容改变路径和电极的结构到Local Ground的电容,易受周围结构影响。 Cparasitics是控制器(MCU)和其他电路部件所产生的内部寄生电容。 Ctouch是触摸板和电极之间的平行板电容器。 通常常见的测量方法如下(测其振荡频率)。 TI是利用了MSP430的定时器来实现电容频率测量。 不过似乎PCB设计比较麻烦,看上去要考虑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于是找到了一种简单点的方法,以减少PCB设计难度。就是利用TTP229芯片。 使用I2C方式通信。 这个触摸板就先学习到这里啦。

网友:
又发现一个好东西,MSP430 电容式触摸感应软件库。里边有4个文件,代码有点长,不过可以直接调用。

MSP430 电容式触摸感应软件库.zip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书有测试过灵敏度和多按键情况吗
会不会有水或者其他杂质干扰

网友:
电容触摸干扰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