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LCD转接板原理图PCB资料共享

楼主:
此转接板为本人原创,已经测试可用。
使用AT070TN83 V1液晶屏,配套4线通用电阻屏。

原理图 + PCB
LCD手册

网友:
下来学习一下,楼主辛苦

网友A:
原来是要钱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要钱的啊?

没办法,新人攒点币币花!

网友B:
知不知道屏幕点亮后,怎么显示桌面系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不知道屏幕点亮后,怎么显示桌面系统啊?

刷一个集成了桌面的系统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一个集成了桌面的系统就可以。

我刷的是 http://www.beagleboard.org/latest-images 里面的 Debian (BeagleBone, BeagleBone Black - 2GB SD) 。用vnc能够看到桌面。
但是装上LCD的时候,能够调到登入界面,然后似乎是自动登入的,然后就跳出 touchscreen calibration for “ti-tsc”的界面,再怎么点屏幕也没用,过了一会儿,就变成整个LCD的左上角出现跳动的光标,其他地方都是黑色的。 用SSH登入,可以的,说明系统应该是启动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在LCD上显示出系统的桌面。

网友B:
额,遇到了新问题。 我是用4g的卡烧写的2g的debian镜像。根据提示 装 sudo apt-get -y install lxde lxde-core lxde-icon-theme   的时候,发现储存空间不够。想请教一下 ,怎么样把另外2g的剩余空间利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遇到了新问题。 我是用4g的卡烧写的2g的debian镜像。根据提示 装 sudo apt-get -y install lxde lxde-c ...

用df指令,具体用法请百度!

网友:
下来看看,最近也在整这方面的东西,多谢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正想自己做一个玩玩呢

网友D:
不错啊 楼主 能双屏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 楼主 能双屏显示吗

没试过,不过从硬件上来说,应该可以支持LCD与HDMI同步显示的。分屏显示还需要其他硬件支持,这一个板子实现不了。

网友:
请问楼主:原理图中有好多0K的电阻,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