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TI-RTOS如何使用

楼主:
在CCS V6的App Center下载TI-RTOS之后,新建一个基于TI-RTOS的工程。

但是不能编译通过,真的比较太奇怪。

按照它提示的,修改了.bss段大小,其他段也接着报错。网上也没有查到这块的资料。
其他的几种形式倒是能通过,就是不能用Task_create()动态创建任务,在.cfg文件里边定义好了都。
这个TI-RTOS有点不好用,主要是不会用,不知道哪位高手已经用过TI-RTOS的,希望能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
个人看法。
如果你对RTOS不熟悉,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后面还会有其它问题的。另外,甚至还会出现一些编译成功运行出错的现象。
我以前用过TI的DSP/BIOS,可是由于没有学习过源码,而且使用说明是全英文的好长懒得看。遇到问题总是不知所以,程序复杂了之后发现总是无法达到我预想的任务安排,最后只好放弃了。所以我建议你还是用熟悉的操作系统(比如uCOS)比较好,或者先把RTOS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看法。
如果你对RTOS不熟悉,就算这个问题解决了,后面还会有其它问题的。另外,甚至还会出现一些编译 ...

谢谢。但是CCS下如何移植UCOS也遇到了阻碍。网络上关于UCOS for MSP430的移植基本在IAR上实现,CCS的相关文档没找到呢。

网友:
你好 请问你在CCS上移植成功了吗 可加个Q405234961 来信请注明 CCS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