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识别USB2.0的方法

楼主:
单片机识别USB2.0的方法,请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二,在此谢过……

网友:
补充一下:USB插和拔的识别……

网友:
你的单片机支持USB HOST吗?

网友A:
用USB控制器吧,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SB控制器吧,比较省事

嗯,我也觉得还是用个USB控制器操作起来的话会方便些。

网友:
USB控制器性价比高的IC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