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见到Raw OS针对MSP430的移植呢

楼主:
找了一段时间,没找到有人做过CCS环境下针对MSP430的RAW OS内核移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如果想在CCS上移植RAW OS,不知是否可行。看了【Raw os 移植篇】 【 TMS320F28335_rawos_移植】以后,觉得CCS的编译器比较困难。
还是请jorya_txj 前辈指点下吧,谢谢~

网友A:
msp430 的内部ram是多大的?移植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ram不大的话,可能跑一两个任务也没空间了。要是你有兴趣的话,我这边能配合你一起移植,成功了放raw-os官网上供大家学习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p430 的内部ram是多大的?移植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ram不大的话,可能跑一两个任务也没空间了。要是你有 ...

谢谢。MSP430FR5969的flash有64k吧,应该是够的。我嵌入式操作系统使用这块不是很好。还烦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MSP430FR5969的flash有64k吧,应该是够的。我嵌入式操作系统使用这块不是很好。还烦请前辈多多指教 ...

可以加一下我的q或者进我们的群,找我讨论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