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delay_us(u32 nus)

楼主: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ê±¼ä¼óÔØ
        SysTick->VAL=0x00;        //Çå¿Õ¼ÆêyÆ÷
        SysTick->CTRL=0x01 ;      //¿aê¼μ1êy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μè′yê±¼äμ½′ï
        SysTick->CTRL=0x00;       //1رռÆêyÆ÷
        SysTick->VAL =0X00;       //Çå¿Õ¼ÆêyÆ÷
}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while那一行?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捏

网友A:
temp是Systick控制寄存器的值,temp&0x01就是把该寄存器的值读出并且把除第一位之外位都清零,第一位就是Systick的Enable配置信息,写入1就是Enable,写入0就是Disable,读这一位是判断Systick是否仍然处于Enable状态;temp&(1<<16)就是读取第16位的值,这一位如果为0就表示计数器的值不是0(即还在计数),如果是1就表示计数器已经自减到0

可以百度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emp是Systick控制寄存器的值,temp&0x01就是把该寄存器的值读出并且把除第一位之外位都清零,第一位就是Sy ...

回答这么多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mp是Systick控制寄存器的值,temp&0x01就是把该寄存器的值读出并且把除第一位之外位都清零,第一位就是Sy ...

真的太感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答这么多字啊

很明显这个是百度来的,网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