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94

楼主:
TL494是TI公司生产的电压驱动型脉宽调制器,作为开关电源电路可用在显示器、计算机等系统中,TL494的输出三极管可接成发射极和射极跟随器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双端推挽输出或单端输出的方式,若用在推挽输出时,两路的驱动脉冲相差180度,而在单端其两路驱动脉冲为同频同相。

TL494的功能与特点

TL494功能框图如图1所示,引脚功能如下:

1脚为误差比较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

2脚为误差比较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

3脚为控制比较放大器和误差比较放大器的公共输出端,输出时表现为或输出控制特性,也就是就在两个放大器中,输出幅度大者起作用。当3脚的电平变高时,TL494送出的驱动脉冲宽度变窄,当3脚电平低时,驱动脉冲宽度变宽。

4脚为死区电平控制端,从4脚加入死区控制电压可对驱动脉冲的最大宽度进行控制,使其不超过180度,这样可以保护开关电源电路中的三极管。

TL494在电路中的应用

图2是由TL494组成的计算机开关电源电路(只画出了脉宽控制振荡电路),图中的TL494工作在推挽输出方式,并接成共发射极形式,由8脚和11脚输出的脉冲信号T2耦合主开关三极管VT1和VT2,可使它们处于它激振荡状态。

由图3可以看出,接成射极跟随器形式采用推挽输出的方式。由9脚和10脚输出的脉冲先输入至NE556电路的12、8和2、6脚,最后由NE556电路的5、9脚输出脉冲信号,驱动VT1和VT2两个CMOS场效应管,以便整个电路能够顺利进行。

5脚用于外接振荡电阻。

6脚用于外接振荡电容。

7脚为接地端。

8、9脚为TL494内容末级两个输出三极管的集电极。

11、10脚为TL494内容末级两个输出三极管的发射极。

12脚为电源供电端。

13脚为功能控制端。

14脚为内部5V基准电压输出端。

15脚为控制比较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

16脚为控制比较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

网友:
TL494虽然古老了一些,但很好用。

网友:
资料很好啊 学习了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