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在OLED显示时钟??

楼主:
我有一个OLED的显示程序,不知道怎么添加时钟程序,再在OLED显示出来

网友:
有专用的时钟芯片,也可以自己利用51的硬件资源(晶振、定时器)软件里模拟时钟,对于OLED来说,就是个显示器,具体显示的内容需要你自己去定义,比如图像、数字之类,你把时钟变量输出到oled要显示的位置就可以了(前提:你有oled显示驱动了)....

网友:
接楼上,也可以用51的定时器,做个dumy的时钟,每1s钟秒针+1,然后每60s分针+1.每60m时针+1,自己做运算

网友:
如果要做准确的时钟 建议用时钟芯片  如DS1302等等  如果要求不准确的画可以直接用单片机来做。OLED只是起到显示的作用,和时钟的运行并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