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2)

楼主:
上一个实验是在8x8点阵上静态显示了一组数据,这一次实验是将表格上多组数据依序显示出来,做一个动态显示的演示。

Nucleo板上有一个蓝颜色的使用者按键B1,依原理图上来看按键是安排在PC13接脚,按键松开时是高电平,按下时是低电平。MBED已经将这一只脚命名成 USER_BUTTON,因此程序上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DigitalIn mybutton(USER_BUTTON);

本实验是当按键松开时在8x8点阵上显示一种花样,按下后显示另一种花样,程序码如下:

#include "mbed.h"

const char sprite1[][8] = {
    { 0x1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0x3c, 0x1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0x7e, 0x3c, 0x1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0x18, 0x7e, 0x3c, 0x18, 0x00, 0x00, 0x00, 0x00 }
    ,
    { 0x18, 0x18, 0x7e, 0x3c, 0x18, 0x00, 0x00, 0x00 }
    ,
    { 0x18, 0x18, 0x18, 0x7e, 0x3c, 0x18, 0x00, 0x00 }
    ,
    { 0x00, 0x18, 0x18, 0x18, 0x7e, 0x3c, 0x18, 0x00 }
    ,
    { 0x00, 0x00, 0x18, 0x18, 0x18, 0x7e, 0x3c, 0x18 }
    ,
    { 0x00, 0x00, 0x00, 0x18, 0x18, 0x18, 0x7e, 0x3c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18, 0x18, 0x18, 0x7e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18, 0x18, 0x18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18, 0x18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18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const char sprite2[][8] = {
    { 0x00, 0x00, 0x00, 0x18, 0x18, 0x00, 0x00, 0x00 }
    ,
    { 0x00, 0x00, 0x3C, 0x24, 0x24, 0x3C, 0x00, 0x00 }
    ,
    { 0x00, 0x7E, 0x42, 0x42, 0x42, 0x42, 0x7E, 0x00 }
    ,
    { 0xFF, 0x81, 0x81, 0x81, 0x81, 0x81, 0x81, 0xFF }
};

SPI spimax(SPI_MOSI, SPI_MISO, SPI_SCK);
DigitalOut CS(PB_6);
DigitalIn mybutton(USER_BUTTON);

void max7219(char reg,char dta)
{
    CS = 0;
    spimax.write(reg);
    spimax.write(dta);
    CS = 1;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max7219(0x09,0);
    max7219(0x0a,8);
    max7219(0x0b,7);
    max7219(0x0c,1);
    max7219(0x0f,0);

    for(char i=0; i<8; i++) {
        max7219(i+1,0);
    }
}

int main()
{
    char j;

    init_max7219();

    j=0;
    while(1) {
        if(mybutton) {
            if(j>=14) {
                j=0;
            }
            for (char i=0; i<8; i++) {
                max7219 (i + 1, sprite1[j][i]);
            }
        }

        else {
            if(j>=4) {
                j=0;
            }
            for (char i=0; i<8; i++) {
                max7219 (i + 1, sprite2[j][i]);
            }
        }
        j++;
        wait_ms(100);
    }
}

视频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k4NTU2NjQ0.html

【Nucleo心得】+ 8x8点阵驱动 (EX01)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651-1-1.html

网友A:
非常不错,这个点阵用作电梯面板显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这个点阵用作电梯面板显示不错

是啊!

网友:
是啊 谢谢楼主来分享啊

网友B:
void init_max7219(void)
{
    max7219(0x09,0);
    max7219(0x0a,8);
    max7219(0x0b,7);
    max7219(0x0c,1);
    max7219(0x0f,0);

    for(char i=0; i<8; i++) {
        max7219(i+1,0);
    }
楼主,能帮我解答下这段代码是做什么用的嘛?谢谢max7219(0x09,0);看了你发的好多段代码都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init_max7219(void)
{
    max7219(0x09,0);
    max7219(0x0a,8);
    max7219(0x0b,7);
    max7219(0x0c,1);
    max7219(0x0f,0);

    for(char i=0; i

要使用 MAX7219 之前需要先对它做些初始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使用 MAX7219 之前需要先对它做些初始设定

谢谢,这些设定是指对点阵亮度等参数的设定吗?为什么有的命令后是0,有的是8,有的又是7呢?再有我应该看哪些说明书或者教程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啊,请高手给予指点,呵呵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