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一个字符串,改完就出错,怎么回事?

楼主:
5芯积分

最近在学习硬件底层的开发,于是拿JAWBONE UP手环练手。现在已经拿到了手环的BSL和里面运行的软件txt,想试着改程序里面的一个字符串,但是改完后再刷回去,手环就不能正常运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猜测是字符串的格式不对。因为还没掌握MSP430里的程序的基本格式,比较着急,只能先在这里请教给位前辈,回头再系统地学习一下。

要改的程序的txt:
@4400
31 40 00 44 B1 13 98 8D 0C 93 16 24 3C 40 1C 34
3D 40 2A 47 3E 40 86 04 B1 13 B2 A0 3C 40 08 24
3D 40 F0 0F B1 13 50 98 3C 40 F8 33 3D 40 20 62
3E 40 23 00 B1 13 B2 A0 B1 13 F4 81 B1 13 92 A0
0A 12 3F 15 4A 43 E2 B2 3E 09 05 28 B1 13 E0 79
4A 4C E2 C2 3E 09 1F 42 32 09 3F F0 3F 00 E0 0F
7A 3C 1E 3C 78 3C 77 3C 1D 3C 22 3C 2E 3C 73 3C
72 3C 3C 3C 3E 3C 40 3C 47 3C 4F 3C 6C 3C 6B 3C
55 3C 69 3C 56 3C 67 3C 66 3C 65 3C 64 3C 63 3C
62 3C 52 3C 60 3C 5F 3C 5E 3C 5D 3C 5C 3C 5B 3C
03 43 59 3C 92 B3 DC 30 56 28 B1 13 40 91 52 3C
03 12 30 12 64 00 3E 40 08 96 3F 40 01 00 3C 40
20 24 B1 13 26 5F 21 52 46 3C 03 12 03 12 0E 43
0F 43 3C 40 20 24 B1 13 26 5F 21 52 B1 13 FE 77
A2 B2 DC 30 38 28 B1 13 C0 97 34 3C B1 13 F8 92
32 3C B1 13 46 93 2F 3C B1 13 F2 2A B2 B2 DC 30
2A 28 B1 13 FE 9C 26 3C B1 13 40 2A B2 B0 10 00
DC 30 21 28 B1 13 4C 91 1D 3C B1 13 2C 2A B2 B0
20 00 DC 30 1A 28 B1 13 44 91 17 3C B1 13 E0 79
11 3C B1 13 BE 4E 0E 3C B1 13 EC 9A 4C 93 08 20
B2 B0 40 00 DC 30 07 28 5C 43 B1 13 C2 96 02 3C
B1 13 E2 A0 4A 4C 4A 93 04 24 B1 C0 D0 00 0A 00
03 43 3C 17 3A 41 00 13 3F 15 92 B3 0A 07 0B 28
7C 40 0F 00 B1 13 1E 97 82 43 0A 07 82 43 0C 07
B1 C0 F0 00 08 00 3C 17 00 13 3F 15 4C 43 1F 42
0E 05 E0 0F 24 3C 07 3C 0F 3C 18 3C 20 3C 1F 3C
1E 3C 1D 3C 1C 3C 1F 42 7C 27 1F D2 7E 27 0F 93
1B 24 80 13 7C 27 13 3C 1F 42 80 27 1F D2 82 27
0F 93 12 24 5C 43 80 13 80 27 09 3C 1F 42 84 27
1F D2 86 27 0F 93 08 24 6C 43 80 13 84 27 4C 93
03 24 B1 C0 F0 00 08 00 3C 17 00 13 7F 15 5B 42
1B 02 5A 42 1D 02 0A 93 0C 24 C2 CA 1D 02 18 43
39 40 E9 32 39 90 F1 32 F4 27 B0 13 46 46 FA 23
F0 3F B1 C0 F0 00 10 00 78 17 00 13 7F 15 5B 42
1A 02 5A 42 1C 02 0A 93 0C 24 C2 CA 1C 02 18 43
39 40 E1 32 39 90 E9 32 F4 27 B0 13 46 46 FA 23
F0 3F E7 3F 03 43 0A B8 07 24 0B B8 05 24 6C 49
4C 93 02 38 B1 13 1E 97 0A C8 08 58 19 53 0A 93
10 01 3F 15 B1 C0 F0 00 08 00 A2 92 AE 04 04 20
7C 40 0C 00 B1 13 1E 97 3C 17 00 13 3F 15 B1 C0
F0 00 08 00 1F 42 AE 03 2F 83 06 24 2F 83 0A 24
3F 80 0A 00 0A 24 1D 3C 82 43 84 03 6C 42 B1 13
1E 97 17 3C 82 43 86 03 14 3C B2 50 80 84 14 2A
B2 60 1E 00 16 2A 92 53 12 2A 6C 42 B1 13 1E 97
A2 53 18 2A 82 63 1A 2A C2 93 F5 32 02 24 F2 53
F5 32 3C 17 00 13 3F 15 1F 42 1E 06 2F 92 23 20
92 53 1E 2A B2 90 80 00 1E 2A 02 28 82 43 1E 2A
B1 13 9A 96 4C 93 06 24 1F 42 1E 2A D2 4F F6 32
0E 06 11 3C C2 93 76 33 0C 20 03 12 30 12 E8 03
3E 40 4E 9B 3F 40 01 00 3C 40 20 2A B1 13 26 5F
21 52 E2 C3 1C 06 3C 17 00 13 06 12 3B 15 0B 4C
0F 4D 3F E3 0F 5F 0F 7F 02 12 32 C2 03 43 82 4D
D0 04 82 4F D2 04 B2 40 E6 FD E0 04 B2 43 E2 04
1E 42 E4 04 1F 42 E6 04 32 41 5C 4B 24 00 36 40
CC 4B 4C 93 02 20 7C 40 11 00 7C 53 48 4C 08 58
0A 4B 0A 58 02 12 32 C2 03 43 B2 46 C2 04 A2 4A
C8 04 18 42 CA 04 19 42 CC 04 32 41 0E 58 0F 69
36 90 EE 4B E6 23 5A 4B 24 00 0A 5A 0C 4B 0C 5A
8C 4D 00 00 DB 53 24 00 FB 90 11 00 24 00 02 28
CB 43 24 00 3E 50 00 80 0F 63 0C 4F 38 17 36 41
10 01 7B 15 31 82 0A 4C 48 4E 78 50 EC 00 4F 4E
7F 50 D8 00 04 43 05 43 48 93 02 34 78 50 28 00
4F 93 02 34 7F 50 28 00 09 4D 0B 4C 07 4C 37 50
98 01 81 47 06 00 8E 11 0E 5E 81 4E 00 00 8F 11
0F 5F 81 4F 04 00 88 11 08 58 81 48 02 00 08 4B
28 53 0F 48 1F 51 02 00 1E 4F 0C 00 0F 4E 3F E3
0F 5F 0F 7F 88 8E 04 00 88 7F 06 00 0D 49 2D 52
2E 4D 0F 4E 3F E3 0F 5F 0F 7F 88 5E 04 00 88 6F
06 00 1E 48 04 00 1F 48 06 00 0F 93 03 38 09 20
1E 93 07 2C 06 4E 07 4F 36 E3 37 E3 16 53 07 63
02 3C 06 4E 07 4F 02 12 32 C2 03 43 82 46 D0 04
82 47 D2 04 B2 40 CD CC E0 04 82 43 E2 04 16 42
E4 04 16 42 E6 04 32 41 56 0F 0F 93 03 38 04 20
1E 93 02 2C 36 E3 16 53 88 46 00 00 0F 48 1F 51
04 00 1E 4F 0C 00 0F 4E 3F E3 0F 5F 0F 7F 88 8E
08 00 88 7F 0A 00 2E 4D 0F 4E 3F E3 0F 5F 0F 7F
88 5E 08 00 88 6F 0A 00 1E 48 08 00 1F 48 0A 00
0F 93 03 38 09 20 1E 93 07 2C 06 4E 07 4F 36 E3
37 E3 16 53 07 63 02 3C 06 4E 07 4F 02 12 32 C2
03 43 82 46 D0 04 82 47 D2 04 B2 40 CD CC E0 04
82 43 E2 04 16 42 E4 04 16 42 E6 04 32 41 44 19
06 10 0F 93 03 38 04 20 1E 93 02 2C 36 E3 16 53
88 46 02 00 0F 48 2F 51 AF 4D 0C 00 2D 4D 0C 48
3C 50 5C 00 B0 13 1C 34 88 4C 82 00 02 12 32 C2
03 43 92 48 82 00 C2 04 92 48 82 00 C8 04 1E 42
CA 04 1F 42 CC 04 32 41 04 5E 05 6F 3B 50 88 00
29 53 1B 91 06 00 53 23 0B 4A 2B 51 0C 44 0D 45
B0 13 98 9A 8B 4C 9E 01 38 40 00 02 09 43 1C 4A
F4 01 1D 4A F6 01 3E 40 C7 03 0F 43 B1 13 BA 8D
06 4C 07 4D 06 58 07 63 86 10 87 10 46 E7 06 E7
87 11 07 11 06 10 07 11 06 10 1C 4B 9E 01 0D 43
3E 40 39 00 0F 43 B1 13 BA 8D 06 5C 07 6D 8A 46
F4 01 8A 47 F6 01 0E 48 0F 43 1E 5A F4 01 0F 67
8E 10 8F 10 4E EF 0E EF 8F 11 0F 11 0E 10 0F 11
0E 10 8A 4E F2 01 1C 4A FA 01 1D 4A FC 01 3E 40
C7 03 0F 43 B1 13 BA 8D 06 4C 07 4D 06 58 07 63
86 10 87 10 46 E7 06 E7 87 11 07 11 06 10 07 11
06 10 1C 4A F2 01 0D 4C 3D E3 0D 5D 0D 7D 3E 40
39 00 0F 43 B1 13 BA 8D 06 5C 07 6D 8A 46 FA 01
8A 47 FC 01 18 5A FA 01 09 67 88 10 89 10 48 E9
08 E9 89 11 09 11 08 10 09 11 08 10 8A 48 F8 01
31 52 74 17 10 01 06 12 3B 15 0A 4C 0B 4D AC 5D
00 00 9C 6D 02 00 02 00 AC 5D 04 00 9C 6D 02 00
06 00 AC 5D 44 05 9C 6D 02 00 46 05 AC 5D 40 05
9C 6D 02 00 42 05 06 4C 36 50 0C 00 1C 4A 54 05
1D 4A 56 05 3E 40 F5 02 0F 43 B1 13 BA 8D 08 4C
09 4D 38 50 00 02 09 63 88 10 89 10 48 E9 08 E9
89 11 09 11 08 10 09 11 08 10 1C 4B 04 00 0D 4C
3D E3 0D 5D 0D 7D 3E 40 0B 01 0F 43 B1 13 BA 8D
08 5C 09 6D 8A 48 54 05 8A 49 56 05 2A 52 2B 53
0A 96 D4 23 6B 3E 03 43 7C F3 7E F3 0F 4E 0D 4C
0E 43 1C 43 0D 5D 0E 6E 0E 9F 01 28 0E 8F 0C 6C
F9 2B 10 01 8C 11 8E 11 09 12 09 43 0E 93 03 34
3E E3 1E 53 19 D3 0C 93 03 34 3C E3 1C 53 39 E3
B0 13 DE 37 19 B3 02 24 3C E3 1C 53 29 B3 02 24
3E E3 1E 53 39 41 10 01 09 12 0A 12 0B 12 0A 43
0B 43 39 40 20 00 0C 5C 0D 6D 0A 6A 0B 6B 0A 8E
0B 7F 04 28 1C D3 39 53 F6 23 04 3C 0A 5E 0B 6F
39 53 F1 23 0E 4A 0F 4B 3B 41 3A 41 39 41 10 01
09 12 09 43 0F 93 05 34 3E E3 3F E3 1E 53 0F 63
19 D3 0D 93 05 34 3C E3 3D E3 1C 53 0D 63 39 E3
B0 13 2A 38 19 B3 04 24 3C E3 3D E3 1C 53 0D 63
29 B3 04 24 3E E3 3F E3 1E 53 0F 63 39 41 10 01
0C 00 0A 00 06 00 04 00 0F 00 03 00 08 00 06 00
12 00 06 00 07 00 1B 00 02 00 E6 FD F9 FA 12 F5
82 EE D5 EC 08 F5 83 07 A8 1E 34 31 25 37 2D 2E
E8 1A 1F 06 CE F7 19 F3 8E F5 EF F9 61 FC 84 03
36 24 20 03 39 24 E4 02 3D 24 B7 02 3F 24 8A 02
42 24 62 02 45 25 3F 02 48 25 1C 02 4B 26 FE 01
4E 27 E4 01 4F 28 CC 01 50 2C B6 01 53 32 A2 01
56 39 91 01 78 59 82 01 79 5B 75 01 7A 5C 68 01
7B 5E 5C 01 7C 5E 52 01 7B 5E 48 01 7B 5E 3F 01
7F 61 36 01 82 65 2E 01 86 68 26 01 8A 6B 1F 01
8D 6E 18 01 91 71 12 01 94 74 0C 01 97 77 07 01
9A 7A 02 01 9D 7C FE 00 9F 7E FA 00 A2 80 01 00
48 E3 00 00 7A E3 00 00 00 00 00 00 03 00 A0 E2
00 00 22 E3 00 00 00 00 00 00 04 00 56 E2 00 00
68 E2 00 00 00 00 00 00 05 00 BE E1 00 00 38 E2
00 00 16 E1 00 00 06 00 46 DF 00 00 84 E0 00 00
A2 DE 00 00 07 00 60 DB 00 00 CC DD 00 00 48 DB
00 00 08 00 14 DB 00 00 22 DB 00 00 00 00 00 00
09 00 D6 DA 00 00 04 DB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64 DA 00 00 88 DA 00 00 00 00 00 00 0A 00 26 DA
00 00 52 DA 00 00 00 00 00 00 0B 00 FC D9 00 00
1C DA 00 00 00 00 00 00 80 19 00 19 80 18 00 18
40 03 52 03 50 03 42 03 52 03 C0 03 D2 03 D0 03
C2 03 D2 03 00 00 1F 00 3B 00 5A 00 78 00 97 00
B5 00 D4 00 F3 00 11 01 30 01 4E 01 00 00 1F 00
3C 00 5B 00 79 00 98 00 B6 00 D5 00 F4 00 12 01
31 01 4F 01 01 00 3E 8E 01 00 B4 B1 00 00 00 00
00 00 02 00 B2 84 01 00 7E 80 01 00 AE 9B 01 00
03 00 98 7D 01 00 DE 68 01 00 66 9F 01 00 06 00
20 86 01 00 C8 85 01 00 00 00 00 00 08 00 7A C2
00 00 10 8D 01 00 24 C3 00 00 05 00 1A 8C 01 00
F4 8F 01 00 F2 A0 01 00 07 00 8A BE 00 00 B4 BE
00 00 82 BE 00 00 04 00 A6 BD 00 00 5A BE 00 00
5A BD 00 00 09 00 D4 BF 00 00 D2 C0 00 00 C6 C0
00 00 0A 00 BC BE 00 00 86 BF 00 00 3E BF 00 00
0B 00 78 86 01 00 DE 9E 01 00 B6 A0 01 00 0C 00
34 BC 00 00 D4 BC 00 00 EA BB 00 00 0D 00 EC BA
00 00 DA BB 00 00 00 00 00 00 0E 00 16 C1 00 00
AA C1 00 00 98 C1 00 00 A1 01 FF FF 00 00 FF FF
CC 00 6E 95 01 00 21 09 FF FF 00 00 FF FF CC 00
00 00 00 00 81 06 FF 22 00 00 FF FF DC 00 40 9B
01 00 81 06 FF 21 00 00 FF FF DC 00 86 98 01 00
00 01 01 00 00 00 00 00 FF 00 1A 98 01 00 02 01
00 00 FF 00 00 00 F7 00 24 32 01 00 80 08 00 00
00 00 01 00 FF 00 14 32 01 00 80 06 FF 01 FF FF
FF FF D0 00 02 32 01 00 80 06 FF 02 FF FF FF FF
D0 00 F0 31 01 00 80 06 FF 03 FF FF FF FF D0 00
B0 31 01 00 81 0A 00 00 FF FF 01 00 F3 00 AC 31
01 00 80 00 00 00 00 00 02 00 FF 00 8A 31 01 00
81 00 00 00 FF 00 02 00 F7 00 70 31 01 00 82 00
00 00 FF 00 02 00 F7 00 1E 31 01 00 00 05 FF 00
00 00 00 00 DF 00 0E 92 01 00 00 09 FF 00 00 00
00 00 DF 00 DE 8E 01 00 00 03 FF 00 00 00 00 00
DF 00 98 98 01 00 02 03 FF 00 FF 00 00 00 D7 00
5C 83 01 00 01 0B FF 00 FF 00 00 00 D7 00 44 9A
01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00 00 1C 8B 01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42
4D 41 32 35 58 2E 63 00 30 00 73 65 6E 73 6F 72
2D 3E 61 63 63 65 6C 44 65 76 69 63 65 20 21 3D
20 46 50 5F 53 45 4E 53 4F 52 5F 41 43 43 45 4C
5F 49 44 5F 55 4E 44 45 46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2 61 6E 64 5F 61 75
74 68 2E 63 00 70 52 65 74 43 68 61 6C 6C 65 6E
67 65 00 70 52 65 63 76 64 52 65 73 70 6F 6E 73
65 00 55 38 FB AA 57 13 99 21 52 77 BE 42 98 C2
AA 91 A9 D6 83 7A 2E 09 AA BF E2 1A B3 D7 72 32
9C 22 8A 12 01 00 02 00 00 00 08 14 25 02 00 00
01 01 02 03 01 09 02 29 00 01 01 00 C0 23 09 04
00 00 02 03 00 00 04 09 21 01 01 00 01 22 40 00
07 05 81 03 40 00 01 07 05 01 03 40 00 01 04 03
09 04 2E 03 46 00 75 00 6C 00 6C 00 70 00 6F 00
77 00 65 00 72 00 20 00 54 00 65 00 63 00 68 00
6E 00 6F 00 6C 00 6F 00 67 00 69 00 65 00 73 00
1A 03 4D 00 6F 00 74 00 69 00 6F 00 6E 00 58 00
20 00 42 00 61 00 6E 00 64 00 04 03 30 00 1C 03
48 00 49 00 44 00 20 00 49 00 6E 00 74 00 65 00
72 00 66 00 61 00 63 00 65 00 06 00 FF 09 01 A1
01 85 01 95 0C 75 08 25 01 15 00 09 01 91 02 85
3F 95 3F 75 08 25 01 15 00 09 01 91 02 85 08 95
08 75 08 25 01 15 00 09 01 81 02 85 3F 95 3F 75
08 25 01 15 00 09 01 81 02 C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41 63 74 69 76
65 42 61 6E 64 4D 65 73 73 61 67 65 73 2E 63 00
28 65 6E 74 72 79 49 64 78 20 2A 20 35 29 20 3C
3D 20 28 46 50 5F 41 42 5F 4D 41 58 5F 43 41 4C
5F 54 41 42 4C 45 5F 44 41 54 41 5F 50 41 59 4C
4F 41 44 20 2D 20 35 29 00 6F 75 74 45 6E 74 72
79 00 6F 75 74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4D 6F 74 69 6F 6E 50 72 6F
63 65 73 73 6F 72 2E 63 00 6D 70 2D 3E 6D 43 6F
75 6E 74 65 72 20 21 3D 20 46 50 5F 4D 4F 54 49
4F 4E 5F 50 52 4F 43 45 53 53 4F 52 5F 43 4F 55
4E 54 45 52 5F 55 4E 44 45 46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3 6C 65 65
70 45 6E 67 69 6E 65 2E 63 00 6D 69 6E 73 42 61
63 6B 20 3C 3D 20 46 50 5F 53 4C 45 45 50 5F 4D
49 4E 55 54 45 5F 52 49 4E 47 5F 53 49 5A 45 00
6D 69 6E 73 42 61 63 6B 20 3E 3D 20 6D 69 6E 73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3 74 6F 72 61 67 65 50 72 6F 63 65 73 73
6F 72 2E 63 00 62 69 6E 20 3C 20 46 50 5F 43 46
47 5F 4D 41 58 5F 53 54 45 50 5F 43 41 4C 49 42
52 41 54 49 4F 4E 5F 54 41 42 4C 45 5F 45 4E 54
52 49 45 53 00 00 02 04 05 07 09 0B 0C 0E 10 11
13 15 16 18 19 1B 1C 1D 1F 20 21 23 24 25 26 27
28 29 2A 2B 2C 00 10 16 1B 20 23 27 2A 2D 30 32
35 37 39 3B 3D 40 41 43 45 47 49 4B 4C 4E 50 51
53 54 56 57 59 5A 5B 5D 5E 60 61 62 63 65 66 67
68 6A 6B 6C 6D 6E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7A 7B 7C 7D 7E 80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8A 8B 8C 8D 8E 8F 90 90 91 92 93 94 95 96 96 97
98 99 9A 9B 9B 9C 9D 9E 9F A0 A0 A1 A2 A3 A3 A4
A5 A6 A7 A7 A8 A9 AA AA AB AC AD AD AE AF B0 B0
B1 B2 B2 B3 B4 B5 B5 B6 B7 B7 B8 B9 B9 BA BB BB
BC BD BD BE BF C0 C0 C1 C1 C2 C3 C3 C4 C5 C5 C6
C7 C7 C8 C9 C9 CA CB CB CC CC CD CE CE CF D0 D0
D1 D1 D2 D3 D3 D4 D4 D5 D6 D6 D7 D7 D8 D9 D9 DA
DA DB DB DC DD DD DE DE DF E0 E0 E1 E1 E2 E2 E3
E3 E4 E5 E5 E6 E6 E7 E7 E8 E8 E9 EA EA EB EB EC
EC ED ED EE EE EF F0 F0 F1 F1 F2 F2 F3 F3 F4 F4
F5 F5 F6 F6 F7 F7 F8 F8 F9 F9 FA FA FB FB FC FC
FD FD FE FE FF 00 02 04 07 09 0B 0D 0F 12 14 16
18 1A 1D 1F 21 23 25 27 29 2B 2E 30 32 34 36 38
3A 3C 3E 3F 41 43 45 47 49 4B 4C 4E 50 52 53 55
57 58 5A 5B 5D 5E 60 61 63 64 65 67 68 69 6B 6C
6D 6E 6F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7 78 79 79 7A
7B 7B 7C 7C 7D 7D 7D 7E 7E 7E 7F 7F 7F 7F 7F 7F
05 02 08 06 03 09 07 04 0A 01 01 02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1 64
63 2E 63 00 63 68 61 6E 6E 65 6C 20 3C 20 31 36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1 6C 61 72 6D 2E 63 00 70 41 6C 61 72
6D 43 66 67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2 61 74 74 6D 6F 6E 2E 63
00 74 61 73 6B 2D 3E 6D 65 61 73 75 72 65 43 6F
75 6E 74 20 3E 20 30 00 74 61 73 6B 2D 3E 65 6E
61 62 6C 65 64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2 6C 65 2E 63 00 70 4E
61 6D 65 00 6D 61 78 52 65 74 4E 61 6D 65 4C 65
6E 20 3E 20 30 00 55 50 32 35 00 6C 65 6E 20 3E
20 30 00 00 07 06 00 00 03 02 41 D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F 06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7
00 08 01 01 00 01 06 00 01 9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BA 00 1F 06 10 1C 7E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4 00 00
00 04 03 90 01 64 00 1F 06 10 38 02 FF 02 58 00
05 00 00 40 50 00 00 00 5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00 00 00 00 00 05 06 10 54 00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F 06 20 00 04 04 02
02 00 01 28 00 01 00 18 04 04 05 05 00 02 28 03
01 0E 03 00 00 2A 04 14 08 00 1F 06 20 1C 02 00
03 2A 00 01 55 50 72 64 69 63 73 65 04 04 05 05
00 04 28 03 01 02 05 00 01 2A 00 1F 06 20 38 06
04 03 02 00 05 2A 01 01 00 00 04 04 05 05 00 06
28 03 01 02 07 00 04 2A 06 04 09 00 1F 06 20 54
08 00 07 2A 04 01 FF FF FF FF 07 00 FF FF 04 04
02 02 00 08 28 00 01 01 18 04 04 10 00 1F 06 20
70 10 00 09 28 00 01 54 36 45 E1 E5 1D 3C B5 90
43 58 66 7E BA C9 F7 04 04 13 13 00 0A 00 1F 06
20 8C 28 03 01 18 0B 00 54 36 45 E1 E5 1D 3C B5
90 43 58 66 62 B1 C9 F7 54 10 14 00 00 0B 00 1F
06 20 A8 B1 62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6 14 03 02 00 00
1F 06 20 C4 0C 29 02 01 00 00 04 04 13 13 00 0D
28 03 01 10 0E 00 54 36 45 E1 E5 1D 3C B5 90 43
00 1F 06 20 E0 58 66 82 BA C9 F7 14 00 14 00 00
0E BA 82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F 06 20 FC 00 00 00 00 00 00 00 46 14 03
02 00 0F 29 02 01 00 00 04 04 13 13 00 10 28 03
01 10 00 1F 06 21 18 11 00 54 36 45 E1 E5 1D 3C
B5 90 43 58 66 91 BA C9 F7 14 00 14 00 00 11 BA
91 02 00 00 1F 06 21 3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46 14 03 02 00
12 29 02 01 00 1F 06 21 50 00 00 04 04 02 02 00
13 28 00 01 0A 18 04 04 05 05 00 14 28 03 01 02
15 00 29 2A 06 00 1F 06 21 6C 04 15 14 00 15 2A
29 01 <font color="#ff0000"><u>55 50 32 34 20 62 79 20 4A 41 57 42 4F 4E
45</u></font> 00 00 00 00 00 00 1F 06 21 88 06 04 08 07 00
16 29 04 01 19 00 00 00 01 00 00 04 04 05 05 00
17 28 03 01 02 18 00 00 1F 06 21 A4 26 2A 06 04
09 08 00 18 2A 26 01 31 2E 30 2E 31 38 00 00 06
04 08 07 00 19 29 04 01 00 1F 06 21 C0 19 00 00
00 01 00 00 04 04 05 05 00 1A 28 03 01 02 1B 00
24 2A 06 04 09 08 00 1B 2A 00 1F 06 21 DC 24 01
55 50 00 00 00 00 00 00 06 04 08 07 00 1C 29 04
01 19 00 00 00 01 00 00 04 04 00 1F 06 21 F8 05
05 00 1D 28 03 01 02 1E 00 28 2A 04 04 14 05 00
1E 2A 28 01 34 2E 30 2E 30 00 00 00 1F 06 22 1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6 04 08
07 00 1F 29 04 01 19 00 00 00 01 00 00 05 06 22
3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F 06
40 00 2A 00 01 00 80 04 00 03 00 00 B1 62 02 04
02 04 00 0B 00 0C BA 82 02 00 02 04 00 0E 00 1F
06 40 1C 00 0F BA 91 02 00 02 04 00 11 00 12 2A
29 01 00 80 04 00 15 00 00 2A 26 01 00 80 04 00
11 06 40 38 00 18 00 00 2A 28 01 00 80 04 00 1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3 06 50 00 54 36 45 E1 E5 1D 3C B5 90 43 58
66 00 00 C9 F7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8 06 6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9 06 70 00 17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6 06 F0 00 03 46 E4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2 6C 65 5F 73 6D 2E 63 00 74
61 73 6B 2D 3E 73 65 6E 64 4C 65 6E 20 3D 3D 20
30 00 6C 65 6E 20 3C 3D 20 4D 41 58 5F 53 45 4E
44 5F 42 55 46 46 45 52 5F 53 49 5A 45 00 42 4C
45 20 3A 20 54 69 6D 65 64 6F 75 74 20 64 75 72
69 6E 67 20 69 6E 69 74 00 42 4C 45 20 3A 20 45
72 72 6F 72 20 64 75 72 69 6E 67 20 73 65 74 75
70 00 6C 65 6E 3E 30 00 25 64 2E 25 64 2E 25 64
00 30 00 42 4C 45 3A 20 69 73 73 75 69 6E 67 20
73 6C 65 65 70 20 63 6F 6D 6D 61 6E 64 20 61 67
61 69 6E 20 6F 6B 3D 25 64 00 42 4C 45 20 3A 20
54 69 6D 65 64 6F 75 74 20 64 75 72 69 6E 67 20
77 61 6B 65 75 70 00 37 30 38 30 00 42 4C 45 20
3A 20 48 57 20 45 52 52 20 25 73 20 40 20 25 64
00 70 52 65 74 00 6C 65 6E 20 3C 3D 20 46 50 5F
43 4D 44 53 54 41 54 5F 4D 41 58 5F 53 45 52 49
41 4C 49 5A 45 5F 4C 45 4E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2 75 74 74
6F 6E 2E 63 00 66 6F 75 6E 64 00 43 48 47 5F 43
3A 20 43 68 61 72 67 65 20 63 69 72 63 75 69 74
20 72 65 70 6F 72 74 69 6E 67 20 65 72 72 6F 72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3 6D 64 53 74 61 74 2E 63 00 6F 75 74
00 70 4F 75 74 52 61 77 00 69 6E 2D 3E 74 79 70
65 20 21 3D 20 30 78 46 46 00 70 49 6E 52 61 77
00 0D 0A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4 6D 61 2E 63 00 63 68 61 6E
6E 65 6C 20 3C 20 46 50 5F 43 46 47 5F 48 57 5F
4D 41 58 5F 44 4D 41 5F 43 48 41 4E 4E 45 4C 53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5 76 65 6E 74 5F 71 75 65 75 65 2E 63
00 73 57 72 69 74 65 49 64 78 20 21 3D 20 73 52
65 61 64 49 64 78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6 6C 61 73 68 2E 63
00 73 6C 65 65 70 54 61 73 6B 2E 72 75 6E 4D 65
74 68 6F 64 20 3D 3D 20 4E 55 4C 4C 00 70 62 79
44 65 73 74 20 21 3D 20 4E 55 4C 4C 00 70 62 79
53 72 63 20 21 3D 20 4E 55 4C 4C 00 30 00 73 65
63 74 6F 72 20 3C 20 67 53 46 50 54 2E 77 53 65
63 74 6F 72 43 6F 75 6E 74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6 6C 61 73
68 5F 6D 61 70 70 65 72 2E 63 00 72 63 20 3D 3D
20 53 46 5F 4F 4B 00 69 6E 66 6F 2D 3E 74 6F 74
61 6C 41 75 43 6F 75 6E 74 20 3D 3D 20 54 4F 54
41 4C 5F 55 53 45 52 5F 41 55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9 6E 66
6F 5F 6D 65 6D 2E 63 00 30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C 65 64 2E
63 00 6C 65 64 49 64 20 3C 20 46 50 5F 43 46 47
5F 48 57 5F 4C 45 44 5F 43 4F 55 4E 54 00 73 4C
65 64 54 61 73 6B 2E 6C 65 64 4F 6E 43 6F 75 6E
74 20 3E 20 30 00 67 72 6F 75 70 43 74 6C 00 67
72 6F 75 70 43 74 6C 2D 3E 74 69 6D 65 72 2E 72
75 6E 4D 65 74 68 6F 64 20 3D 3D 20 4E 55 4C 4C
00 6C 65 64 20 3C 20 46 50 5F 43 46 47 5F 48 57
5F 4C 45 44 5F 43 4F 55 4E 54 00 66 70 5F 6C 65
64 5F 63 6F 6C 6F 72 2E 63 00 6C 65 64 53 74 61
74 65 00 67 72 6F 75 70 20 3C 20 46 50 5F 43 46
47 5F 4C 45 44 5F 4D 41 58 5F 53 49 4D 55 4C 54
41 4E 45 4F 55 53 5F 47 52 4F 55 50 53 00 14 19
13 11 15 21 47 2B 40 23 46 33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AA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6E 6F 74 69
66 69 63 61 74 69 6F 6E 2E 63 00 6E 6F 74 69 66
69 63 61 74 69 6F 6E 00 61 64 64 65 64 4E 6F 74
69 66 69 63 61 74 69 6F 6E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70 69 6F 2E
63 00 70 6F 72 74 00 30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70 73 74 6F 72
65 2E 63 00 70 52 65 74 4F 62 6A 00 6D 61 78 42
79 74 65 73 20 3E 20 30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72 65 67 69 73
74 65 72 2E 63 00 72 65 74 56 61 6C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72
65 73 65 74 5F 6D 67 72 2E 63 00 70 48 6F 75 72
00 70 4D 69 6E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73 74 61 74 65 6D 61 63
68 69 6E 65 2E 63 00 72 65 74 20 21 3D 20 4E 55
4C 4C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73 74 6F 72 61 67 65 2E 63 00 72
65 73 20 3D 3D 20 46 4D 5F 4F 4B 00 6E 46 69 72
73 74 50 61 67 65 4F 6E 4E 65 78 74 53 65 63 74
6F 72 20 3D 3D 20 73 53 74 6F 72 61 67 65 4F 62
6A 2E 6D 50 61 67 65 54 61 69 6C 00 66 70 5F 6D
61 70 70 65 72 5F 61 75 5F 77 72 69 74 74 65 6E
28 20 73 53 74 6F 72 61 67 65 4F 62 6A 2E 6D 50
61 67 65 54 61 69 6C 20 29 00 73 69 7A 65 20 3C
20 73 69 7A 65 6F 66 28 41 42 49 6E 66 6F 52 65
63 6F 72 64 29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74 69 6D 65 2E 63 00 6D
69 63 72 6F 53 65 63 6F 6E 64 73 20 3C 3D 20 28
28 28 36 35 35 33 35 4C 2D 31 29 2A 31 30 30 30
4C 29 2F 46 50 5F 43 46 47 5F 4D 53 50 5F 41 43
4C 4B 5F 48 5A 29 2A 31 30 30 30 4C 00 5E 20 55
50 32 34 20 52 45 56 37 72 31 20 76 25 64 2E 25
64 2E 25 64 20 24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76 69 62 72 61 74 65
2E 63 00 70 75 6C 73 65 42 69 74 73 20 21 3D 20
30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D 6F 74 69 6F 6E 5F 74 61 73 6B 2E 63 00 70
52 65 74 43 6F 6E 66 69 67 00 0A 25 73 3A 25 64
3A 20 46 41 49 4C 45 44 20 41 53 53 45 52 54 49
4F 4E 20 27 25 73 27 0A 00 66 70 5F 70 72 6F 64
5F 69 6E 66 6F 2E 63 00 61 64 64 72 00 72 65 74
42 79 74 65 73 00 6C 65 6E 20 3D 3D 20 73 69 7A
65 00 08 0F 0E 10 0C 0B 0A 09 68 6C 74 7A 4C 00
01 00 80 00 01 00 02 00 01 00 00 04 01 00 02 00
01 00 02 00 01 00 80 00 01 00 80 00 01 00 80 00
FF FF 01

要改的地方是偏移0x1372位置的UP24 by JAWBONE(已在上面用红色下划线标出),比如把24改成25。改完再刷回去,手环就出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怀疑这个字符串有特殊格式?(因为前面不是0x00)

不知道哪位朋友可以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你没搞清楚你要修改的内容是什么就敢随便改?
建议:先把机器码完整的转换成汇编码,再好好分析一下应该改什么位置,应该怎么改。
修改前判断你改的位置是指令码还是被操作数没有?如果改的是指令码,差一个字符执行的操作就天壤之别了,还怎么指望程序能正常执行?另外,不同指令长度不一样,如果正好修改到一个错误的指令,后面的内容就有可能将指令码和被操作数完全反转,程序完全错乱就更不可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B:
有可能是程序有校验码,你修改了内容校验就出错了。要是这样,改校验码就麻烦了。错误提示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程序有校验码,你修改了内容校验就出错了。要是这样,改校验码就麻烦了。错误提示是什么?

看不到错误提示,手机端app提示蓝牙通信失败,错误码0x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搞清楚你要修改的内容是什么就敢随便改?
建议:先把机器码完整的转换成汇编码,再好好分析一下应该改 ...

您说的对,确实应该这么做
但是因为时间比较急,没法反汇编慢慢看。我要修改的地方,我看是个合法的字符串,应该不可能是操作码,所以才想到这么改的。

网友:
在线等回复~

网友C:
这很可能是一种软件防copy的方法。
例如某仪表,开机时液晶屏上显示公司名称,copy者绝不敢直接copy,一定要把公司名称改掉。
程序原作者在开机初始化时就先对此字符串进行一次检查(求和或者异或等等),得到一个校验码,然后与事先写到程序里面的某个地方的校验码比对,相同则认为程序未改动,正常进入工作状态,不同则认为程序已被copy并恶意修改,跳入死循环甚至自毁(硬件上烧毁些元件等等)。
这就要求copy者一定要将全部程序机器码进行反汇编,而且要全部读懂,找到校验那段,还要找到事先写到程序里面的校验码,再把修改后的字符串也照样校验,将得到的校验码写到原处,否则将机器码全读出仅修改公司名称字符串程序就不工作。

网友:
当然,把这段校验程序以及判断跳转都删掉,也可以在修改字符串之后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很可能是一种软件防copy的方法。
例如某仪表,开机时液晶屏上显示公司名称,copy者绝不敢直接copy,一 ...

谢谢,我也认为是这么回事,所以还是花点精力看反汇编吧。不过我要修改的地方,有一些是属于BLE GATT的Device Information Service的,我看Bluetool的官方文档里说Device Information Service的Charateristic是会BLE校验的,不知道理解得对不对。
另外,除了IDA和TI提供的python脚本,有其他更好的反汇编工具吗?

多谢

网友:
这个txt看着不明白是什么,楼上大神们已经都说了,楼主还是看看反汇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