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nop();这是什么函数

楼主:
在液晶显示程序里有用        __nop();这个函数,但是没找到在哪里定义的,NOP不是汇编里的指令么,求大家帮助
Port_LCD_DATA->CRH = 0x33333333U;                         //        íÆíìêä3ö·½ê½
        __nop();__nop();__nop();
        PinSet( Port_LCD_CE, Pin_LCD_CE );                                        //        CE = 1
        __nop();

网友A:
__nop();//空操作,这句话在你程序里面你可以理解成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__nop();//空操作,这句话在你程序里面你可以理解成延时

恩  谢谢您

网友B:
简单的小延时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小延时函数

恩  谢谢

网友C:
不要当成函数看待,而是一个空操作指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当成函数看待,而是一个空操作指令。

这是C语言中的语法还是只是STM32中的用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C语言中的语法还是只是STM32中的用法啊?

不是标准C的内容,也不限于STM32单片机,而是大多数处理器都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标准C的内容,也不限于STM32单片机,而是大多数处理器都支持这个功能。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