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制作一个1.5V的可调节电源

楼主:
利用LM317制作一个1.5V的可调节电源,
在一些电子产品中,有的使用单节7号电池,想制作一个交流变直流的电源替代电池,利用LM317可实现这一目的。

电路原理图可参考规格书里的电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改即可。发一参考图如下

基本原理说明,交流220经变压器变压后,送入整流电路, 经两个电容进行高低频滤波后,可得到较平的直流电压, 变压器的选择,可根据手头的情况灵活选取,一般在15至30V输都可以使用。317两端的二极管是用于电路产生反向高压的保护性器件,以防止稳压器损坏,两个电源组成调节电路,可调电阻尽可能选择精度比较高的类型,这样在调节电压时会比较准确。电容的耐压容量选择,在输出电压的两倍以上就可以,容值和耐压大一点会比较好一些。317的电压调节范围是在1。2至27V之间,这样就可以通过调节可变电阻实现1。5V电压的直流输出。目前开关电源越来越成熟但较线性电源相比,仍有一些缺点,比如干扰问题等。在一些场合线性电源仍有优势。掌握一些线性电源的知道还是有些必要的。

网友:
这个是很有用啊  学习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