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换能器驱动电路的设计

楼主:
求知道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啊、我我输入的正玄波信号,峰峰值5V左右,变压器变比1:3  我想在换能器那边得到30V左右的峰峰值电压,怎么我变压器次级线圈这边没有12V的电压,电压都加在了MOS管的DS间,MOS管G级的电压有5V了。应该导通了、、、求解我应该怎么办 才能在换能器那边得到30V左右的正玄波电压、、、万分感谢啊

网友A:
先看看楼主所用MOS管的资料

楼主用的正弦波,没有说明有没有直流偏压,看楼主使用正负电源驱动,暂理解为没有偏压吧。

驱动电路经Q1、Q2后,电压略低于5V了,就算是0~5V的驱动信号,对于这个管子激励过弱。

实际上,Q2改为NPN管,采用“不对称推挽电路”驱动MOS管是比较好,---- 如果频率在数十K间。

再者,超声换能器可以使用方波,那样效率会更高。

网友:
这样的电路,线性很难做好,所以输入是正弦波,输出很难是正弦波。
2楼说得很对,超声换能器应该用方波激励,效率高。
楼主图中,R4C1也是影响效率的重要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楼主所用MOS管的资料

我可以把驱动的电压加到8V的正玄波。。没有直流分量的、、、那这个电路还能得到我要的电压呢。在换能器那边得到30V左右的正玄波电压?

网友A:
按楼上所说,8V正弦波,加MOS管上的电压,峰值还不到4V,这个电路就有可能属于线性放大了----如果负载并非很轻的话。

想问一下,这个正弦波来自什么地方?必须用正弦波驱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楼上所说,8V正弦波,加MOS管上的电压,峰值还不到4V,这个电路就有可能属于线性放大了----如果负载并非 ...

我单片机产生的、DDS出来的正玄波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单片机产生的、DDS出来的正玄波信号

哥们,你是做的超声波测距吧?你变压器初级不需要做谐振匹配的吗?

网友A:
超声换能器必须用正弦波吗?它对波形要求很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超声换能器必须用正弦波吗?它对波形要求很高吗?

一般是用方波,长距离的话需要vpp 80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是做的超声波测距吧?你变压器初级不需要做谐振匹配的吗?

我是多普勒流量计,,不过超声的驱动差不多,需要匹配阻抗。。但是那边怎么搞 不太清楚,,能指教么,怎么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用方波,长距离的话需要vpp 80V以上。

15CM的短距离用15Vpp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