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得的师傅们帮解释一下吧

楼主:
EXTI->PR=1<<0;这一句是直接给0位置1吗
能不能换成EXTI->PR|=1<<0;呢?谢谢

网友A:
你给出的两个语句是不一样的,EXTI->PR=1<<0;这条语句是将PR这个寄存器的BIT0设置为1而其他位为0。EXTI->PR|=1<<0;只是将PR的BIT0设置为1,其他位不变。
所以能不能替换只能看情况,如果需要把PR寄存器除BIT0外的其他位设置为0,则不能替换。如果其他位的设置没有影响,则两条语句可以等同。

网友:
第n位置1:|= (1 << n);
第n位清0:&= ~(1 << n);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出的两个语句是不一样的,EXTI->PR=1

en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