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R4 R5 C5的作用是什么 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要把R4 R5搞清楚,要先好好看看U2的datashee
至于C5,在mos管的d,s并联一个电容一般的作用是吸收开关管的尖峰的改善EMI,但效率会降低
也可以不用C5

网友:
这是MT7800的芯片  上面说R5是母线电压补偿的   怎么补偿不是太懂  我学做电源没多久    恳请大师帮帮忙

MT7800规格书-中文 _Rev1.00.pdf

网友:
此样品我已经做出来  开关实验打了10万次  效率有90% 能过EMC  请问是否可以大货生产了?

网友:
能过EMC需要经过正规机构发证。没有问题就可以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