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转gerber文件方法仅供参考

楼主:
鉴于生产过程中,我们有些客户可能不太了解怎样生成gerber文件,在此我们简单的说说protel 99gerber file,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各路大神指出改进 =.=
1)打开Protel 99 SE,点击File菜单选择“Open”打开需转换的文件,(如是*.ddb后缀直接双击打开)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446.tmp.png
2)依次按“E、O、S”将原点设置到图形的左下角
3)按“L”打开层设置窗口,打开各层图形进行初步检查,看文件有无设计上的问题或有无特殊的、在处理文件时需特别留意之处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448.tmp.png
4)可对字符和阻焊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方便处理文件和提高效率,字符可以通过Global过滤器设置条件进行快速调整不同格式的字符(注:对于焊盘等的调整同样可以)
5) 而对于阻焊的调整则可以通过按D、R调出[Manufacturing]制作设计规则的[Solder-Mask Expansion Rule]设置项直接设定单边放大值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44A.tmp.png
6)对于多层板负片内层的可修改[Power-Plane Clearance Rule]及[Power-Plane Connect Style Rule] 设置项调整隔离Pad和花Pad的大小
7)放置分孔图,按“PS”在图形的右下角放置一字符串,并双击打开,将Text改为.LegendLayer改为DrillDrawing即可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44B.tmp.png
8)检查及初步调整后,按“Q”将单位改为“mil”,按“F、M”转换文件,在弹出的窗口点“Next”进入图(149),选择“Gerber”,进入Gerber转换操作,按“Next”进入
9)在上图中选择“Inches 2:5”,以确保资料精度,反之线宽、线距或孔有偏移现象
10)按“Next”,点击“Menu”将Plot Layers置为Used On,Mirror Layers置为All Off后按“Next”
11)选择输出孔位图
12)选中“Plot used drill drawing layer”,并将孔图改为“Cheracte”标示
13)选中“Plot used drill guide layer”
14)点击Finish完成Gerber文件的转换
15)在CAM Outputs for *.cam窗口点击鼠标右键,选择“Insert NC Drill”生成钻孔文件
16)将格式改为“Inches 2:5”( 以确保资料精度,反之孔与线路有偏移现象;)点OK完成钻孔文件转换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453.tmp.png
17)按“F9”输出Gerber和钻孔文件到Documents内
18)在Documents窗口打开CAM for *的文件夹
19)拖动鼠标右键框所有文件后,选择“Export…”,将文件导出到指定的工作目录(也可直接在Protel 99 SE的临时文件目录(默认的是\windows\temp)将文件拷贝到工作目录),完成Gerber和钻孔文件的转换和输出。
在此过程中,如果D码太多或太大,可另存为Protel 98的文件后,再用Protel 98进行转换,或参考最后的特殊文件的设置及处理方式

网友:
楼上发的图,都不可能打开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发不上去,下载附件,查看!谢谢

protel 99转gerber文件参考.rar

网友:
多层板精密线宽3.5mil、最小过孔0.2mm、BGA:0.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