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风火轮的PCB用99SE怎么画?

楼主:
感觉用99SE画不规则,太有难度了!

大家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
图片转的吧?

网友:
上面是图片转的,
感觉不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图片转的,
感觉不够好啊!

图片没做好吧?另外PCB做出来就没有那些小锯齿了

网友:
应该是CAD制作的图片,然后转的BMP格式
今天刚把TI的TOUCH_SLIDER通过图片的方式做成了封装截图片

转了之后,PCB里打开复制,然后copy到相应的库文件里

网友B:
附件里,原理图、PCB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附件里,原理图、PCB都有

这些官方的可以下的到,不过要增加到自己的其他图里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官方的可以下的到,不过要增加到自己的其他图里就不行了

AD的话能导入,99se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