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usb+fatfs 可行性

楼主:
最近想利用stm32f103rb的板子做个u盘,以此来加强对usb和fatfs 格式的理解。
用的是外接的一个spi flash。
网上资料是很多啦,但大多用的是zet6的,用rbt6的话都提示内存不够
如图:

附件是所用例程,请哪位大神帮忙看看,怎么改才可在RBT6中运行呢

网友:
内存肯定是足够的,看懂原理自己慢慢修改吧~

网友A:
你这个是用了字库的,就是cc936那个,这个库很大,可以只用ASCII码,占用就比较小了,可以自己裁剪一下,从简单的开始,可以不用支持长文件名,用八三格式就好了,看看应该是够了吧

网友:
肯定可以,速度慢到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用了字库的,就是cc936那个,这个库很大,可以只用ASCII码,占用就比较小了,可以自己裁剪一下,从 ...

恩恩,我试试。这块因为还不是很懂,直接用的原子的例程改的

网友:
代码之前没传的上去,再传下

实验50 USB读卡器实验.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