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比cc2530接收处理GPS数据

楼主:
我做了几个实验:1.两个cc2530通过ttl串口相连,A向B发数据,B能收到字符串并显示在PC串口小助手
2.GPS通过ttl转usb口发送数据到PC,串口小助手能显示正常定位信息
3.串口小助手向cc2530发送GPS的定位信息,cc2530提取出"GPRMC"中的经纬数据并发送给小助手显示,程序处理GPS数据的功能无误
4.cc2530直接连接gps,只要收到‘$’后就会发送一段字符串--这个实验没成功,cc2530rx口收不到gps的数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波特率、停止位什么的都对过,9600和38400的都试过。GPS供电3.29V,tx、rx口3.24v左右;cc2530的rx、tx口也在3.27V左右,VCC-IO口供电GPS

网友:
我的GPS模块只有5个引脚,VCC/GND/RX/TX和一个脉冲(可接可不接的)

网友:
共地了没?     或者你可以先测试 只要CC接收到GPS发来的数据,CC将数据全部直接转发到串口助手上显示。看看是不是‘$’字符没有正确接收到